[焊接] JBC210可以用T12控制板来控温吗

楼主(2024-10-07):
JBC210与T12一样,仅有两根线: 测温和加热交替进行

  • 烙铁芯温控: 测温和加热交替进行,
    测温前先停电(烙铁芯的供电), 因为“热电动势”用运放放大后得到“测温信号电压”,
    因此可测得烙铁头实时温度值。注意 测温前先停电(烙铁芯的供电)
    测得烙铁头的“实时测得温度”,由MCU与“设定温度”比较,
    发现“实时测得温度”低于“设定温度”,那么就断开烙铁芯电极与测温电路,继续给烙铁芯通电加热。
    加热一会儿断开烙铁头供电,测量烙铁头实时温度,再加热...
    测温电路与加热电路交替进行,任一时刻只有一方电路工作。

  • JBC210可以用T12控制板来控温吗?谁试过吗

网友A:
T12控制板一般是24∨的,C210是12V的,T12控制板接12V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T12控制板一般是24∨的,C210是12V的,T12控制板接12V试一下……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网友:
完全可以,非常可以,电压控制在12V就行,什么都不要动。

网友:
改天用616板子试试。

网友:
我亲自试验过,616小板可以用12V到24V的电源,如果12V的话,要求电流要大一点,适合焊接小零件;但是焊接大元器件,大家还是搞个大功率的烙铁,别用T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