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豆浆机的加热圈能不能拆下来?

楼主(2024-10-07):
想要这个不锈钢的桶,想无损拆下来,怎么拆最好?

网友:
角磨机小心切割。

网友:
角磨机慢慢来

网友:
锋利的钢锯条慢慢来

网友:
你不会打算把铝烧化了吧?

网友:
四个螺丝拆下就可以了?

网友A:
拆掉可以,更换如何固定?

网友:
貌似这个是钎焊的……

网友:
我觉得也只有用3楼的办法,用角磨机慢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掉可以,更换如何固定?

你看贴不认真!人家只要桶……

网友B:
这个拆下来之后可以做什么用呢,感觉直接连着底座一起拆下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拆下来之后可以做什么用呢,感觉直接连着底座一起拆下来吧

想做一个烤笼,放在烤箱里面烤面粉,烤芝麻

网友C:
我也拆过,用的是暴力法,先用锯条锯出几条缝再小暂子又暂又撬,后用锉刀。最后还是剩下薄层一点铝,但是能稳定放到桌子上就算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拆过,用的是暴力法,先用锯条锯出几条缝再小暂子又暂又撬,后用锉刀。最后还是剩下薄层一点铝,但是能 ...

原来是用什么方法固定的,溶焊的么?

网友:
钎焊的,很难搞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原来是用什么方法固定的,溶焊的么?

不清楚,好像是熔铸在一起的。

网友:
不要电热管的话,直接角磨机把热管干掉。

网友:
可以磨下来,只是一般人没办法重新焊个新的上去。

网友:
通电干烧一会用平口螺丝刀或者钻子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