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电推子拆解方法

楼主(2024-10-07):
有谁知道这个怎么拆解

补充内容 (2024-10-11 09:22):
方法找到了,把刻度到2.0,使劲按刀头,可以取下来

网友:
这是刷帖?
把刀头子拆下来就看到螺丝了

网友:
柄身和刀头下面螺丝拧掉就能打开了

网友:
我的奥克斯刀头下面是有螺丝的,你拆了刀头看看

网友:
把前面刀头拆下来一般有螺丝。

网友:
拆的不是很完全啊

网友:
先拆推子头,再拆那个黑色圆圈

网友:
3楼说的对,先把刀头子拆下来再拆螺丝。

网友:
先把到头缩到最低,从0.8拧到1.2还是1.5那个位置。  刀头背后左右有两个钩子,垫着撬也行,掰也行,拖钩拿下来,螺丝在金属钩子下面。。

网友:
头子先拿掉再拆螺丝

楼主:
方法找到了,把刻度到2.0,使劲按刀头,可以取下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法找到了,把刻度到2.0,使劲按刀头,可以取下来

同事有个类似的,上次帮他清洁润滑也是怎么也拆不下来。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