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 新人求助:SM2258XT开卡成功,但是主板亮红灯,无法识别

楼主(2024-10-07):
开卡成功后,固态硬盘通过USB连接电脑,主板会亮起红灯,系统无法识别硬盘,各位老哥支支招!

楼主:
重新再次开卡,一直卡在Erase all..........block

网友A:
先换包再说 你那用的什么Q版的老登固件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 ... 0910A_FWT0910A0.zip

网友B:
这个可能得问题比较多,不好弄。我也碰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包再说 你那用的什么Q版的老登固件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IM/IM3D/SM2258XT_IM3 ...

大佬,你看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可能得问题比较多,不好弄。我也碰到过。

有啥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包再说 你那用的什么Q版的老登固件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IM/IM3D/SM2258XT_IM3 ...

开好了,但是还是亮红灯

网友:
是不是坏块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包再说 你那用的什么Q版的老登固件
http://xmrom.kmdns.net:5000/002-SMI/2258XT/IM/IM3D/SM2258XT_IM3 ...

感谢大佬 搞定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搞定了!

恭喜恭喜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 搞定了!

开卡成功能认盘分区格式化,跑圈能过不?开卡成功插上不认盘,一是换版本,另一个就是坏快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