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兆信rxn-305d电位器替换成哪样的比较好

楼主(2024-10-07):
买的破电位器没多少钱 换过好几套了,想换成线绕电位器了 ,可惜找不到合适改装的型号,求知识渊博的大佬们推荐一下,1k细调是单排的 10k粗调是双排的。空间还有限,比较难搞

网友:
1k细调换成多圈电位器就行

网友:
WD-40什么的滴一滴能用好几年,其实机油更好,如果想换,只要面板螺丝能装上,脚可以不用插在PCB上,这样就不用买一样的了。

网友:
感觉便宜没好货,高端一些的电源全是数字电位器了,直接通过无触点的编码器产生数字信号通过IC调压(普通电位器也是通过调分压达到调电压的目的),或者你找找这个用数字电位器平替的资料试试折腾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电源同样问题,准备考虑改电调

网友:
淘宝买大路货吧,同一型号好换,不耐用。我的换两次了,好在自己能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