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电磁炉E5故障

楼主(2024-10-07):
通电直接E5, 网上查一下故障代码,有说是电压过高的,也有说传感器故障。

测了一下炉面传感器没问题,三大电压好像也还行,散热风扇接口电压是15V不知道高了没?(12V风扇)

220V接入处已改焊到板子背面了。

网友:
型号都没有的吗?

网友A:
零、火是不是插反了!一般棕色是火,蓝色是零。先清理一下积灰,有可能是散热不良导致的故障!

网友B:
电压过高应该说的是市电电压过高,当然市电电压是不可能过高的,那么就是市电进来整流滤波以后,再通过电阻分压反馈给它的电压过高了,那就查一下是不是下分压电阻开路了?

网友:
图一220进线接线处,看起来有打火痕迹捏,先清灰再其他。

网友:
检查一下220V进入以后整流部分的元件是否有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零、火是不是插反了!一般棕色是火,蓝色是零。先清理一下积灰,有可能是散热不良导致的故障!
...

插反会有影响吗?   我修之前就是这样的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反会有影响吗?   我修之前就是这样的了。

别听他的,电磁炉都是两脚插头,怎会有火零线之分

网友C:
按四楼坛友的思路检查分压电阻:
--------------------------------------------------
万家乐电磁炉故障代码:
E0 内部故障
E1 炉面温度过高
E2 IGBT温度过高
E4 电压过低
E5 电压过高
E6 锅具传感器短路
E7 锅具传感器开路
E8 IGBT传感器短路
E9 IGBT传感器开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四楼坛友的思路检查分压电阻:

万家乐电磁炉故障代 ...

https://www.520101.com/html/cleanliness/095443628.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压过高应该说的是市电电压过高,当然市电电压是不可能过高的,那么就是市电进来整流滤波以后,再通过电阻 ...

是风扇的电压高了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风扇的电压高了吗?

不是,是检测市电电压的分压电阻出问题导致认为过高,实际并没有高。不行就把板子上的大电阻都检测一遍,看哪个阻值变大了就是它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C:
不是,是检测市电电压的分压电阻出问题导致认为过高,实际并没有高。不行就把板子上的大电阻都检测一遍, ...

不会分析电路的话,就把这些圈起来的电阻一个一个都测一下,断电的情况下直接在板子上测就可以,阻值比色环值大很多或者干脆开路就是有问题的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分析电路的话,就把这些圈起来的电阻一个一个都测一下,断电的情况下直接在板子上测就可以,阻值比 ...

感谢,正在测试。有人说要脱开一脚测,我脱了两个了 好折腾。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正在测试。有人说要脱开一脚测,我脱了两个了 好折腾。

不需要,直接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直接测就可以了

折腾了一晚,以为找到了几个变大的电阻,信心满怀的拆了一边下来。 最后才知道是看错了颜色。。。这颜色真不好分辨。

5uf电容也拆下来测了 4.7uf

网友:
你看这个电路图,图中整流桥前面,D2、R29、R26、R10、R12和C14这一分支电路,就是反馈市电电压给单片机的,在你的板子上找出相对应的这部分电路,查一下电阻阻值有没有不对的。不要总抓着电源输出的电压不放,电磁炉的MCU不会检测电源输出的电压的。

PS:几乎所有电磁炉的电压检测反馈电路都是这个结构,只是电阻的数量和阻值有所不同而已,但分压出来的电压都是在5V以下(接近但不超过5V,4.8V、4.9V这个样子),你找这个结构就是了。当然如果你想快速判断是不是这一电路出了故障,你也可以顺着这个电路找到单片机的对应引脚,直接测量该脚的电压,如果超过5V,那说明就是分压电阻有问题了,如果该引脚电压并不高于5V,那就有2个可能,1是该款型号的电磁炉E5故障码并不是指电压过高,而是代表其它的比如检不到锅啊、温度过高啊之类的故障。2是单片机坏了(此可能相对机率小一些)。

网友:
猪小呆老师,请问此代码适用于其它型号的电磁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