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太阳能发电收音机拆解:puxing px-1088bts

楼主(2024-10-07):
puxing牌太阳能收音机,带蓝牙,插卡MP3,9个波段收音,一个FM,一个中波,7个短波波段。太阳能板功率0.25瓦左右,里面有一节18650锂电池,带照明灯,该机可以作为应急照明收音机使用,里面接收芯片被打磨掉了,根据外围电路推测是美国si4852dsp芯片

楼主:
图片还有接收芯片,蓝牙接收芯片,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收音机敢经常晒太阳?

网友:
又不是不能用,是吧

网友:
看空间还可以加几个18650电池。

网友:
这个属于万一的时候的应急设备,一万的时候就充电吧

网友:
用急广播收音机,哈哈哈

网友:
不错的大收音机功能多全频道充电,可以多加几节加长用时。

网友:
我有一个手摇发电的收音机

网友:
功能还挺多,而且收音机波段也够多的。

网友: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种短播一个台也收不到。

网友:
机器里还有空间,装多一个18650

网友:
野外使用挺方便

网友:
只看外观,一股浓浓的山风扑面而来。功能多而全,但都不精,只求能用即可。

网友:
功能看着还挺多的

网友:
外形掉挡次

网友:
短波能收吗?

网友:
这电池板的面积不大啊

网友:
这做工实在太粗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