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9块9的冰箱知音拆修

楼主(2024-10-07):
冰箱知音,一个用来代替原机主板控制压缩机的外挂方案,也能用,一般用于主板坏或者温控坏
开机和停机时间比例一般是夏天1:2  冬天1:3,根据自己冰箱里面温度来感觉差不多就行了

早些年,我自己的西门子冰箱,压缩机不会自己停,于是,就有了这个解决方案,用这个来代替主板控制压缩机工作,串在压缩机前面,用于调整压缩机工作时间,这是一个非常省钱的解决方案,十多年过去,冰箱还是好好的,但是冰箱知音换了两个,这是第二个。

昨晚还是好的,早上起来,开冰箱感觉不对了,一看,灯不亮了,插上一个备用的,把这玩意拆下来看看什么情况,反正9块9包邮的东西,只是好奇而已

一目了然的主板,三个螺丝,那个芯片还是老规矩,打磨

阻容降压,没问题

电阻电容ok

低压滤波电容,没有容量了,料板上拆一个25v将就着

坏的那个35v100uf

用我的欢乐表量只有多少?

换电容后,上电,红灯亮起

一按启动,绿灯亮起,维修结束

感谢观看9块9系列,结束

网友:
这个应该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这东西竟然真的有用

网友:
9.9元,内部用料做工感觉都还可以的,楼主应该是维保高手,备件都用一备一!

网友:
电容质量太差了吧

网友A:
胆子够大,敢用这种所谓的冰箱知音。

网友B:
35V换成25V耐压不够吧。

网友C:
按说你会修温控器的

网友:
那两个调整电位器用半可变代替的,真垃圾,替换了。

网友:
我也还在用冰箱知音,冰箱换了两个温控器不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胆子够大,敢用这种所谓的冰箱知音。

这有什么问题?我也不太懂呀,这样做也是为了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按说你会修温控器的

会修和愿意去修不是一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35V换成25V耐压不够吧。

继电器工作电压12v,25也差不多了

网友D:
楼主的这个万用表看着沧桑感蛮浓烈的嘛,还有那个镊子还是尖嘴钳被电流亲吻的痕迹蛮明显的

网友:
现在的冰箱还需要这东西吗?

网友:
用工业的定时器就好了。

网友:
以前用可耐冰箱时温控器坏就用东西挺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这个万用表看着沧桑感蛮浓烈的嘛,还有那个镊子还是尖嘴钳被电流亲吻的痕迹蛮明显的 ...

被400V电容电过

网友:
我接在鱼缸过滤泵上用,挺方便的

网友:
100uf变100nf,这电容真会凑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