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UART接口损坏,短接RXTX却可以勉强使用,请问什么原理?

楼主(2024-10-07):
使用DM368芯片的无人机UART调试接口可能 是因为接线时不小心短路了几次(RX和TX和地之间的短路),后来没有输出了,偶然发然把TX和RX用摄子短接可以有一些重复和跳跃几行的同好的时候内容一样的输出 ,我怀疑是RX和TX的上个控制电平的N沟道MOS管有问题,换了个不同型号的还是不行,因为没图纸,维修艰难,有没有懂的?我发一个类似的电路图上来,我的和这个差不多,不明白这些MOS管Q3 Q4 Q8什么功能,可以拆了一样用吗?

网友A:
大概是MOS 挂了,换吧。
MOS 是低成本的电平转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概是MOS 挂了,换吧。
MOS 是低成本的电平转换用。

我刚换了Q3Q4还是不行,我不明白为什么短接RXTX可以输出。也没有接反RXTX,我调换试了

网友B:
先搞清楚RXTX的意思,一个收,一个发!你短接后,接收到的就是电脑发出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搞清楚RXTX的意思,一个收,一个发!你短接后,接收到的就是电脑发出的! ...

你看我发上来的图片,那些内容可不是电脑发送的,电脑什么都还没有发送,那些信息是设备启动的信息,之前正常使用Uart时也是这种信息的,不过现在只能短接RXTX才能改到,不知道UART的电平怎么控制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看我发上来的图片,那些内容可不是电脑发送的,电脑什么都还没有发送,那些信息是设备启动的信息,之前 ...

刚刚最后一张图没加载出来!

看起来是进uboot了,!

网友C:
Q8是 NMOS 当SMBPUE-2 拉低的时候 给 SMBC.2 和SMBD.2 提供上拉。
你给的这图应该不适用于RS232的接口,你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Q8是 NMOS 当SMBPUE-2 拉低的时候 给 SMBC.2 和SMBD.2 提供上拉。
你给的这图应该不适用于RS232的接口,你 ...

是的,我这图不是UART的接口,是EV2400借过来的。我的其实是两个N-MOS,不是P的,介理差不多,RX和TX接两个N-MOS 的D极,S极不知道去哪里可能是DM368直接出来的,然后G极通过一个10K电阻又接去S极,不明白什么原理。我迟些跑线画一个准确一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Q8是 NMOS 当SMBPUE-2 拉低的时候 给 SMBC.2 和SMBD.2 提供上拉。
你给的这图应该不适用于RS232的接口,你 ...

为什么由同一个信号控制?这样一变就同时给拉高了,总有不同的情况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为什么由同一个信号控制?这样一变就同时给拉高了,总有不同的情况吧?
...

理论上  RS232 电平是 反的,而且至少要+-6V以上。所以你应该是 TTL电平的 UART。 这个电平转换芯片直接输出就是CMOS型的,不需要上拉。除非休眠的时候OE使能输出是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  RS232 电平是 反的,而且至少要+-6V以上。所以你应该是 TTL电平的 UART。 这个电平转换芯片直接 ...

电脑用USB转TTL板,是FT232芯片,无人机上的UART接口是用一个N-MOS接3.3V上拉的,但是MOS的G极是连一起的啊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图。这是 3.3V电平转 5V的。你的 DM368 GPIO电平是不是 1.8V的·,所以用了一个这样的电路来做电平转换和你的FT232的电平匹配。无人机上面的电路应该是  1.8V转 3.3V的。原理应该和这个大致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图。这是 3.3V电平转 5V的。你的 DM368 GPIO电平是不是 1.8V的·,所以用了一个这样的电 ...

无人机那里不上拉什么电压为我要拆了mos看看才知道。请问我可不可以直接不装这两个mos,然后用一个同样电平的usb转ttl接电脑?

网友C:
引用 楼主:
无人机那里不上拉什么电压为我要拆了mos看看才知道。请问我可不可以直接不装这两个mos,然后用一个同样电 ...

电平一样完全可以的。  usb转出来的 TXD接板子的 RXD, usb转出来的RXD接板子的 TXD,地线
GND再连上就OK了。  不过 FT232出来电平就是 3.3V的。你一定要注意,如果两边电平不一样会烧芯片的。建议信号线都串联一个电阻(100欧姆左右吧)防止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平一样完全可以的。  usb转出来的 TXD接板子的 RXD, usb转出来的RXD接板子的 TXD,地线
GND再连上就OK ...

大哥你好,我重新发了个贴,有空帮忙看看谢谢,之前我搞错了。
https://www.mydigit.cn/thread-476116-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