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感应开关如何调节延时

楼主(2024-10-07):
如图感应开关,收到的这个能感应,但感应动作后灯亮,灯亮后不会熄灭。

电路板后面没原件,
想在卫生间用这个感应开灯和开排风扇。
也想调节亮灯时间到五分钟。不知道该调那个电阻。8脚芯片没型号,找不到具体管脚定义。

网友:
这个要接可调电阻来试吧,我猜是IC 3脚出来的电容和电阻管延时的

网友A:
Biss0001是16脚肯定不是,前几年坛子里折腾tcl小夜灯大批的8脚ic,应该差不多。手边有BS02-V5.01电路图传上来要币下载,网上或坛子里搜搜吧,发个截图做参考。。。

网友B:
我觉得是FT001

楼主:
谢谢,谢谢。自己搜没找到。

网友:
反正都是3脚的阻容阻结构,并个小电容一试就知道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Biss0001是16脚肯定不是,前几年坛子里折腾tcl小夜灯大批的8脚ic,应该差不多。手边有BS02-V5.01电路图传上 ...

感觉是这个电路,1脚接光电管,3脚热释管,5脚输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是FT001

谢谢,热心坛友。

网友:
人体感应开关的

网友:
增大红圈里电容或电阻数值看看。

网友:
都是高手,学习了。

网友:
能叙述一下原理就好了

网友:
感觉这个电路元件很容易坏

网友:
调电容电阻,不过这种过一阵就不好用了容易误开。

网友:
这个得来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