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不锈钢水龙头带塑料阀芯

楼主(2024-10-07):
在多多买水龙头,看到一家比别家同规格便宜近20%,就买了俩回来。没想到一个尺寸不对,买了18cm和20cm各一个,发来两个都是17cm的;另外都是塑料阀芯。平时各类水暖也买过不少,没想到还有这种小坑。还好有退款不退货,退了一个20cm龙头钱。

楼主:
内部打磨的光泽怎么有些铜色

还好家里多的是阀芯,换个不锈钢的,顶部固定螺丝也用不锈钢的。

网友A:
双温的都是塑料阀芯……电热龙头都是塑料的。。。冷热水龙头用塑料不是很正常的么?只不过不高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双温的都是塑料阀芯……电热龙头都是塑料的。。。冷热水龙头用塑料不是很正常的么?只不过不高档。 ...

双温什么意思?

网友:
冷热???

二○二四年十月七日

网友:
只要不是高温高压,这种塑料阀芯也是很多的。

网友:
价格底到一定的程度就是这样了。。这种单冷龙头用塑料阀芯确实不多见。。

网友:
看外部还不错,但是配塑料龙骨的阀芯有点不搭

网友:
还是换个好阀芯安全

网友:
塑料阀芯成本低,还可以用。

网友:
换个阀芯就是一个高档产品了。

网友B:
阀芯买的哪家?关键词给一个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阀芯买的哪家?关键词给一个呗

都是多多买的,一个不到两块。有便宜就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都是多多买的,一个不到两块。有便宜就买。

好吧,路过瞄一下

网友:
下单前不咨询确认部件材质?

网友:
这种不见光的部位,塑料件寿命很长的

网友:
其实阀芯除了陶瓷片,其他配套是塑料的很多,绝大部分都是

网友:
这卖家有点坑啊,耽误事

网友:
信不信这个宣称不锈钢的龙头表面不久就会生锈?

网友:
见多了陶瓷阀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