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海鲜市场能买到的性能好的光猫是啥型号呢?

楼主(2024-10-07):
想淘换个性能好点的光猫
现在用的TWEA-1100G,,
我宽带是1000M 可以正常四拨的  平常我都是用光猫拨三个口  另一个口桥接给路由器拨号用,这样顶四条宽带用。
感觉1100G这个猫不咋地  最近测速老变成500下10上的速度了。。 想换个好点的猫  咸鱼能淘到的
现在套餐是不到99元每个月  送两条1000M宽带   运维看我最近老反应网不好想鼓动我改到139/月   就能给我装个2.5G FTTR一套的光猫。不然只能换其他千兆口的猫来看看网能正常不。

我还停留在前几年在咸鱼看过的HS hn8145X6那几个型号。

网友A:
我的是1000M的移动宽带,给我配的是中兴的F7000MV3光猫,测速只能到967m,后来自己买了个F7015MV3,带2.5G网口,配合我的软路由,轻松跑到1200m以上。

网友B:
都是用光猫拨三个口,几个口的网速可以叠加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是用光猫拨三个口,几个口的网速可以叠加么

不可以  我是每个口分别拨号的  也没用软路由做叠加那些。

网友:
创维SK-D840N或者中兴F7015TV3

网友:
光猫早就改成桥接了!

网友:
现在移动送的都是WIFI6光猫,没毛病

网友:
我的猫改成桥接,还没遇到不稳定情况

网友:
光猫不是运行商直接给你用的吗,还要买?

网友:
对啊,找装维换

网友C(2025-01-04):
现在光猫不好选,cpu花为的好,功耗低,性能好。但华为不肯用联发科的ax3000模块,清一色自家射频芯片,所以无线很差。中兴吧,cpu不咋样,发热大,系统也不咋地,看了很多实验连接数到4w,中兴的光猫cpu已经丢包了,延迟特别大,华为的很轻松。但中兴的无线舍得花钱,清一色mt7916,这个无线真的不错,信号好,稳定。其他机器都是杂七杂八的cpu,也没有真机不知道性能功耗怎么样。但有一个我是无爱。博通的。看见博通敬而远之。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光猫不好选,cpu花为的好,功耗低,性能好。但华为不肯用联发科的ax3000模块,清一色自家射频芯片,所 ...

烽火出的联发科全家福如何?和中兴的U+联发科无线芯片比。

华为已经残了,一直觉得博通是高端稳定的象征,历史底蕴其实高通海思可比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1000M的移动宽带,给我配的是中兴的F7000MV3光猫,测速只能到967m,后来自己买了个F7015MV3,带2.5G ...

软路由也是2.5网口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现在光猫不好选,cpu花为的好,功耗低,性能好。但华为不肯用联发科的ax3000模块,清一色自家射频芯片,所 ...

提速千兆电信给换了个烽火的HG5382A  坑不坑这个

网友E:
引用 网友C:
现在光猫不好选,cpu花为的好,功耗低,性能好。但华为不肯用联发科的ax3000模块,清一色自家射频芯片,所 ...

那要看什么环境了,家用根本没多大区别。要论通讯行业专利,MTK只能是垫底,驱动稳定性兼容性之类的不如华为高通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提速千兆电信给换了个烽火的HG5382A  坑不坑这个

HG5382A  这个光猫个人感觉很好  发热低,稳定   美中不足的是链路一直显示GPON

网友:
引用 网友D:
软路由也是2.5网口的吗

对,6个226的2.5G网口。

网友:
正常 运营商送的,效果都能达标才对.现在电信之类的考核非常繁琐,要各种截图拍照上传.每次来我这边的搞宽带的,都不免要抱怨下

网友:
你的套餐挺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那要看什么环境了,家用根本没多大区别。要论通讯行业专利,MTK只能是垫底,驱动稳定性兼容性之类的不如 ...

华为海思无线方案才叫兼容性差,摄像头和空调常常丢网络,换mtk就没事,mtk信号,功耗吊打海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