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光驱改硬盘架

楼主(2024-10-07):
台式机光驱改硬盘架,电脑有四个3.5硬盘位。上面还有五个光驱位。主板是Z77的,可以挂六个硬盘。现在的主板接上硬盘SATA线,关键档了硬盘。有一个硬盘老是压了SATA线,把一个好硬盘都整坏了。想更换硬盘及线还要拆硬盘,真不方便。想把硬盘移动到光驱位置,把主板上的SATA线位置让出来。用报废的光驱把机心拆出来。用光驱背板打孔安装硬盘,再把带硬盘的光驱安装在光驱位。

网友A:
TB2块钱的玩意,又是亏工钱。。。

网友:
不错呀,直接把光驱内部拆空,装硬盘进去再固定就可以了。

网友:
这样改造机箱面板不空,比较美观。

网友:
CPU的散热器很好。

网友:
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TB2块钱的玩意,又是亏工钱。。。

TB2块钱的玩意,省不少事情。就是有点紧,不好安装。公差太大。我也用过的。

网友:
硬盘防震架

网友:
这有必要搞这么复杂么?

网友:
搞个可拔插的硬盘盒也行

网友:
好方法,曾经用 3.5“ 软驱支架装硬盘固定在机箱中。

网友:
搞什么工作啊?需要这么多硬盘

网友:
有5寸转3寸的转接架呀,不必如此麻烦。

网友:
标签纸咋打印的,D盘、F盘,怪美嘞

网友:
我用了几块亚克力板外加几个小角码做了个硬盘架,我机箱里面只有一个硬盘位,其他地方空着的,就把这个亚克力架子放进去,空间正好。但现在差的是里面主板上只有四个SATA口,小硬盘太多了,接口不足了,想着要不要把工作站上的阵列卡再装上。但好纠结,阵列卡现在还挂着个sas盘,好纠结

网友:
网上买了两个光驱位的硬盘抽屉盒,更换硬盘也方便。

网友:
这个线好乱,用NAS不行吗?

网友:
搞这么多硬盘,机箱里面看着全是线,搞几个大容量的硬盘啊。

网友:
DIY乐趣 乐在其中

网友:
某宝几十买几个抽取盒,主板设置一下还可以象服务器一样热插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