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飞科剃须刀拆修抄板手绘电路图及单键开关电路分析

楼主(2024-10-07):
移动积分兑的剃须刀用了几年,前段给洗了澡开关不灵了,拆开擦洗、研究了一番,顺便抄了个图,但原理不甚明白,还望大佬们指点,开关如何实现

感谢楚生兄提醒,电机控制管是N沟道的3416

网友:
国货之光,真耐用

网友:
三极管双稳电路?按一下开,再按一下关

网友:
就是刀头还欠点 火候

网友A:
3415,贴片MOS管,SOT-23, 5A/20V,P沟道。
3416,贴片MOS管,SOT-23,6.5A/20V,N沟道。

网友:
不像飞科的做工

网友:
希望做出来,打板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类似这个吧?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8752-1-1.html

重新整理了图和qrut兄的分析,好好研究了一下,感觉R5和C2存在感不强呢,开时C1的电也要给C2充电,只不过容量相同,R5远>R6,Q3基极会先达到0.7v的导通电压,关断时亦然,所以这俩货难道只为了增加稳定性?
我抄的电路确实类似,只是关断原理还不太明白

上电瞬间Q1栅极被R9下拉到地截止,Q2基极被R1上拉到VCC截止,Q3集电极也为高电平,电容C1充电很快达到VCC电压,此时Q3基极无电流截止,几个晶体管互不干涉,Q1不导通。
当按下SW1,C1电荷通过R6-Q3释放,Q3导通集电极被拉到0.3v左右,电容C1也被R2泄放到0.3v左右。另一方面Q3通过R3将Q2基极拉低使Q2导通,Q2集电极高电平一路通过R7维持Q3导通实现自锁,一路通过R8加到Q1栅极,Q1导通负载得电工作;
当再次按下SW1,由于C1电位只有0.3v左右,通过R6将Q3基极拉低,Q3截止,Q2基极高电平也截止 Q1截止实现关断,Q3截止后C1又被R2充到VCC,C2被R5放电,为下一次开启做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3415,贴片MOS管,SOT-23, 5A/20V,P沟道。
3416,贴片MOS管,SOT-23,6.5A/20V,N沟道。
...

好眼力,看了下原图,是N沟道的3416

网友:
用心了,还手绘了电路图。

网友:
电路好做,刀头就难了

网友:
用心了,还手绘了电路图

网友:
看上去还不错

网友:
不错,喜欢这样的自己绘制图的,也干过

网友:
绿油都掉了

网友:
学习一下,赞一个

网友:
电路图都画出来了,厉害!

网友:
电路图都能绘了,分析盘它还不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