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长城的USB3.0读卡器拆机图

楼主(2024-10-07):
写入速度才7M多,不知道是电脑不兼容还是读卡器问题。
后续补充:用C10的卡,写入速度大概40MB/s,接口的照片拍错了已经更新。
哈哈,发个帖子差点给人家品牌抹黑了,纯属个人专业性不强,抱歉了。
总结:长城的3.0读卡器挺好,发热量暂时还没有测试,估计跟3.0U盘差不多,肯定有发热。

拆开看一下吧。

网友:
居然不是牛屎

楼主:
3.0的读卡器暂时没看到牛屎封装的

网友:
速度关键还是要看芯片啊。

网友:
USB3.0读卡器,写入速度7M多,有点慢。有条件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
查查IC 是否支持3.0

网友A: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雷克沙的,双头,c口和a口都有
30元左右,具体记不住了,然后速度170左右

网友:
估计是贴牌货

网友:
读卡器的速度快慢与 你的电脑配置、电脑的接口有关,还 与你插入这个读卡器时的 正确方式有关。有时候U盘插入USB接口会提示 接入xxxx会提高速度,就是插入方式不正确。

网友:
这张TF卡,同一部电脑。同一个U口,用其他读卡器,最快能有多少?!

网友:
和长城电源、显示器没半毛钱关系

网友:
换台电脑试一下

网友:
3.0 基本上没法做牛屎,毕竟还是要点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段时间买了一个雷克沙的,双头,c口和a口都有
30元左右,具体记不住了,然后速度170左右 ...

RW310,同款,双卡双读,支持超频内存卡,所以读写能达到170

网友:
这款读卡器的USB头怎么看着像2.0的,还有这个内存卡很老了,个位数正常

网友:
长城电源配送?

网友:
也可能是卡的问题

网友:
4速卡有7兆不错了

网友:
写入速度7M多,有点慢。

网友:
应该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