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修美的液化石油气燃气灶

楼主(2024-10-07):
国庆前夕就收到老妈微信,说家里的电器坏了一大堆,回来得先把急用的电器修好。先从煤气灶开始吧,故障是不点火,最后拆完发现是电池盒锈蚀所致。。。

炉头是嵌入式的,玻璃面板。

电池用的1节1号,背面竟然没螺丝。

取下支架

把面炉头下面的不锈钢护罩螺丝拧下,上面还有硅胶防水圈不错,修理大伯家的煤气炉发现就少了这硅胶圈。

两个阀门上面有螺丝,从面板正面把螺丝卸下才把玻璃面板拆下。

里面有点脏,进小强是无可避免的事。

阀门上有硅胶防水圈

风门这里有铁片盖着

底壳一角锈蚀了

拆开点火器看看,里面也有小强粪便,不过看防水胶还好,感觉没啥问题。

仔细检查电池盒,感觉弹簧生锈可能导电不良,于是用粗点的砂纸使劲打磨,然后装电池试了一下,果然有啪啪声了。

又可以愉快的做饭了

网友:
高温环境,硅胶防水圈寿命有多久???

二○二四年十月七日

网友:
不错不错,百善孝为先

网友A:
为啥敢用 玻璃炉面

网友:
快乐的小强在燃气灶里面高枕无忧,乐不思蜀!

网友:
节假日回去都是拆拆修修

网友:
这锈蚀得有点重

网友:
我家的康宝几年就是底板全部生锈了

网友:
线圈很好看

网友B:
灶头不能拆的燃气灶别买  都不能换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敢用 玻璃炉面

为了好清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灶头不能拆的燃气灶别买  都不能换新

这价格也用不了那么多年

网友:
没有国庆假就一直不用

网友:
能拆开不错,好多拆不开

网友:
做工看上还行!

网友:
下次回家要换电池盒了,生锈的弹簧不耐用

网友:
这个燃气灶可是经历了不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敢用 玻璃炉面

钢化玻璃,即使碎了也不会伤人,且耐潮湿,耐酸碱,耐油,

网友:
点多电路也有点腐蚀了,可能电池就耗电大了。

网友:
生锈的弹簧不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