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自制点焊线

楼主(2024-10-07):
10平方25cm长,连起来测内阻近2m欧姆,实际导线内阻理论上是0.9m欧姆(0.5m),接口铜鼻是钢丝钳压的,四个压接点可能导致了近1mΩ的电阻。

打算下一步把线剖开,组合成20平方线,再上锡,估计能把焊线内阻降到1m欧姆。

网友:
你是嫌功率太大是吧  线小了不说  那个针连接过几十安都会冒烟

网友:
点焊用这个不怕噼里啪啦冒烟冒火星啊

网友:
用这个点焊烧焦气味扑面而来

网友:
能用就行。。。。。。能有效降低电流

网友A:
2毫欧和1毫欧线阻对电焊线来说影响不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毫欧和1毫欧线阻对电焊线来说影响不大吧。

电压高不影响,点焊机低压影响就大了

网友:
电流大的情况下就影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毫欧和1毫欧线阻对电焊线来说影响不大吧。

预设全环路内阻在5mΩ以下,焊线处增加1mΩ就很亏了

网友:
这线细点,再取两根线,两根并成一根用。

网友:
接触面积太小

楼主:
4个压接点烫锡后总共降低内阻0.7mΩ,现在是1.1mΩ。如何把焊针那里处理好,估计能降到1.0mΩ以内了。
这几个压接头是我用普通钢丝钳捏的,如果有专门的压接钳,估计烫不烫锡没有区别。

网友B:
这点焊头没处理的尖点,自己DIY的好用就行。

网友:
太细了吧,我变压器点焊机线用的都35平方了

网友C:
焊针与铜鼻子的连接处是最大的败笔,得改。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点焊头没处理的尖点,自己DIY的好用就行。

还没弄那个焊尖呢,只是占个位置。这个电线的直径是2.5毫米,折算就是5平方的线。

网友D:
感觉这个针有点危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焊针与铜鼻子的连接处是最大的败笔,得改。

的确是。打算再给压紧一些,然后烫上锡就能好不少。或者把那根电线做个圈,然后用6毫米的铜螺丝给固定在线鼻子上,这个方案应该是很好的,把线敲扁一点,能增大不少接触面积,还方便活动拆卸,只是那个6毫米的螺丝体积有点大,另外也没有方便安放把手的位置。
目前这样,每个接触点的电阻大概0.2mΩ,烫锡后估计能到0.1mΩ,好像还是能够忍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觉这个针有点危险

怎么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