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随手做了一个usb电烙铁

楼主(2024-10-07):
之前买了一个锂电电烙铁,烙铁不好用退了,头子退不了留下了,最近又翻出来了就做了一个usb电烙铁。
1,内径6毫米铜管,扩口器,,510锂电烙铁头,一节usb线,铜弹片(我用的插排里的,弹性较好)。
2.我已经试过了我这款烙铁头5v状态不超过2.5a。烙铁头一根线接铝管,一根线接弹片(注意做好绝缘),在接上usb线就好了。手动点动控温,试了下15秒左右化锡。

楼主:
打错了,烙铁头加热丝有一根线是直接在烙铁头内部搭铁了,所以usb线一根接弹片,一根接烙铁头,(弹片闭合烙铁头就通过铝管得电)。

网友A:
没有控制板吗?

网友:
很好…劝退了很多人

网友:
15秒?不就比我30瓦那个220v的还快!

网友:
一直缺少个USB的烙铁,学习下,

网友:
这个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主手艺不错,DIY的USB烙铁漂亮。

网友B:
烙铁头子里面带NTC没有?能否改成温控

网友C:
虽然是USB的,但也不是随便一个USB适配器就能用,还不如其他接口,电压12V、19V、24V都比5V好。

网友:
有时候移动工具还是必需的。

网友:
人工点动创意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是USB的,但也不是随便一个USB适配器就能用,还不如其他接口,电压12V、19V、24V都比5V好。 ...

也不考虑一下,哪种小芯子能用高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烙铁头子里面带NTC没有?能否改成温控

头子里没有温控(热敏电阻),就只有加热丝(只有两根线),如果需要温控可以在usb线上加pwm调速板,应该可以实现开环控温。

网友:
方便使用  就是这东西用的多还是得搞个可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控制板吗?

无,偶尔使用。

网友:
烙铁头子多少钱买的?

网友:
外出应急用不错

网友:
功率有点小,焊小元件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