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nDisk] SM2258XT短接 什么都不显示

楼主(2024-10-08):
这两块2258xt 试了几十个开卡软件都不显示,短接好像也没问系统磁盘有显示。  求大神指点

楼主:
显示出来了是转接卡的问题,现在卡到这里一直转圈圈

网友A:
主控板,或主控芯片有问题吧。量量板子上的三个电压都有吗?

网友:
主控挂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控板,或主控芯片有问题吧。量量板子上的三个电压都有吗?

识别到了,现在找不到对应的版本试了一百多个了还不行

网友B:
能认1024M,大概率能开成功,查颗粒ID找对应开卡版本。

网友C:
闪存id截图 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闪存id截图 开卡工具设置页截图

设置页面没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认1024M,大概率能开成功,查颗粒ID找对应开卡版本。

然后查到这些怎么看对应的版本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