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员删帖

楼主(2024-10-08):
管理员删帖

网友:
换一个电源就行了,何必还要修。

网友:
量一下保险F101断了没

网友A:
如果只是会换电容,那换整个12V模块会不会?
去找个光猫或者路由器上的12V电源,1A-2A应该就够了。
然后替换这个烧坏的模块即可。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如果只是会换电容,那换整个12V模块会不会?
去找个光猫或者路由器上的12V电源,1A-2A应该就够了。
然后替 ...

不应该啊,看你都会捣腾路由器刷机什么的

网友:
没有现象描述隔空维修那得是真高手

网友:
怎么指导维修,坐等高手出现

网友:
这有啥好修的
直接看好电压多少 换一个就完事儿了
有些元件坏了,你花了钱花了运费花了时间,结果买回来的元件要么也是坏的,要么上去就炸了。

网友:
为了学习的话还有修修的价值 不然还是直接买来的省事

网友:
零件全拆了,一个一个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看你都会捣腾路由器刷机什么的

路由器刷机,换芯片的确会,我怕跳空开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路由器刷机,换芯片的确会,我怕跳空开

现在12V的电源多的是,如果真有兴趣搞电源,就弄个灯泡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12V的电源多的是,如果真有兴趣搞电源,就弄个灯泡保险。

之前搞过,家里空开跳完 楼道入户空关也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