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这是什么芯片?(94315 2024 SS0170)

楼主(2024-10-08):
是这个台灯上面的芯片,图片上左下角标的橙色2号芯片。

Yeelight YLTD14YL LED充电台灯插电正常用,拔电后用电池不能用,什么问题? - 手电筒/照明 数码之家 (mydigit.cn)

网友A:
这应该是芯片背面的丝印,看不出什么芯片!主要是看正面的丝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应该是芯片背面的丝印,看不出什么芯片!主要是看正面的丝印

是的,就是背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