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T12 背光不亮了 请问怎么维修

楼主(2024-10-08):
T12 背光很暗  加热正常

请高手 指点

网友:
感觉像是屏幕老化了 这个是OLED屏幕的通病  换一下屏试试

网友:
俺也觉得是oled老化
换一个就好

网友:
更换同一型号的屏幕试试

网友:
屏幕引脚查一下啦

网友:
这个屏没有背光,是屏差不多挂了

网友A:
应该有调亮度的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有调亮度的设置

没看到 说明书上有设置

网友:
会不会是亮度设置而不少背光电压不够问题?

网友:
这种屏好像是自发光的吧?

网友:
还是可以的!!!

网友:
屏寿命大限到了

网友:
OLED屏老化了,换个屏幕看看

网友:
OLED自发光有机二极管,没有背光一说,亮度低了就是坏了,换个屏就好了

网友:
搞不清楚你这个oled是模组还是直接贴的,突然间不亮的话也有可能是有个电容不行了…我之前修过一个…那会儿纯属死马当做活马医……也就是两个模组比对着测量上面的阻容器件…

网友:
看起来像是OLED的,oled的话就是屏幕老化了。。。

网友:
如果是OLED的,应该是屏幕老化了。

网友:
要换屏幕了

网友:
直接换屏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