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拆一个比较罕见的单片机胜利万用表VC8000

楼主(2024-10-08):
      去年看到坛友@tanghenshui 拆了一个NB80000的表,看到里面做工很好,都是硬封芯片,当时很是羡慕,昨天晚上夜班后逛夜市发现一个表,胜利的VC8000,跟坛友的外形很像,聊了一下说是能开机,最后70元拿下。下面是拆机图
      回家试机发现除频率档开机不显示外,其他档位都能显示,直流电压、交流电压、毫伏短接归零、电流档、频率档没问题,欧姆档还有几十k底数,二极管当开机就有2.5v左右的压降(不住地是不是芯片设置就这样),有个问题是耗电相当大,串个万用表测量一下电流,80ma多,叠层电池一会就低电量关机了,遂拆开发现有几个钽电容正负极焊接反,保护二极管丝印1A的俩都坏了,拆掉换新后发现还是不行。
      该表主控FS9701B和FSUPO1,存储芯片M27C256B,下方还有一个逻辑芯片H374的,显示屏下方有个存储芯片93C46,因为这个表没有电路图,不知道有没有认识的大佬有研究的,帮忙指点一下。感谢坛友指点,上传一张UT70C的电路图。

网友A:
自己慢慢琢磨吧,有点没明白,干嘛要纠结牛屎和硬封呢?

网友B:
半段导电胶条的,有意思

网友:
闲的蛋疼,牛屎和硬芯就是封装形式不同,其他使用能有什么区别?

网友C:
电桥 测一下几个电容是不是好的呢

网友:
坏的,有点小贵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慢慢琢磨吧,有点没明白,干嘛要纠结牛屎和硬封呢?

硬封的对维修来说稍微友好一点,方便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桥 测一下几个电容是不是好的呢

有个16v47uf的电容已经失效,换过了,其他几个在板测量没问题就没有动,我等会拆下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半段导电胶条的,有意思

设计的时候也不担心偏沉?

楼主:
是的,感觉亏了,当时砍价50,人家不卖

网友B:
这货是4位半还是3位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货是4位半还是3位半

应该是80000字显示的,超过8v的电压只显示小数点后两位,7.5v的显示小数点3位。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80000字显示的,超过8v的电压只显示小数点后两位,7.5v的显示小数点3位。 ...

那不是8。000吗,不是8。0000啊

网友D:
热像仪的重要性 轻轻松松就能看出哪个元件发热 可惜太贵了 没法普及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8。000吗,不是8。0000啊

不好意思多个0,是8000,八千字

网友:
这个串口是干啥的啊
也没看到线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热像仪的重要性 轻轻松松就能看出哪个元件发热 可惜太贵了 没法普及

80ma,有热像仪也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E:
80ma,有热像仪也没用

是的,烧一会我赶紧拆开摸一下,没有感觉那个地方热的,电池电压约7v,功率也就0.6w不到,感觉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