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国庆假期维修浴霸一体排风扇+48V增氧泵和12V10Ah锂电池

楼主(2024-10-08):
国庆回家呆了几天,把家里坏的东西都修一遍,相信各位坛友回家都是这个基操哈哈。
老妈说这个浴霸一体的排风坏了,带照明,取暖和排风,整个两百块钱不到,尽量还是单独修排风吧。
取下照明面板,看到风机确实不转。

拧下取暖灯,275W一只,红色和黑色高温线

从吊顶上把浴霸模块取下来,摸了一下电机,有点温热,但是不转

打开接线盒,先量一下电容有没有问题

结果电容是好的,那就量电机,黑黄线开路,黑红线正常

按顺序接线通电用手拧动电机不能持续运转,也没有生锈卡死

打开电机,还好是螺丝,不是铆钉,线圈倒是没有烧黑变色

转轴有一点锈,但是转动灵活

铝线圈,尝试焊接了一下断头,万用表量是通了,安装回去再量又不行了,垃圾电机,丢垃圾桶

把旧电机三根线取下来,备用

从楼下翻出来一个旧的排风扇,简易款,准备取电机用,临时买电机肯定来不及了

也是三根线,好办

螺丝有点锈,不影响

风轮尺寸不一样

电机看起来差不多

就是线有点短,看起来功率比坏的那个大一点

试机正常运转

把旧电机的线焊接延长,胶布裹好

安装到浴霸上,尺寸也欧克

但是问题来了,这个电机的轴比原电机长一公分左右,没有切割机,只能想办法把金属板打个洞,
把LED电源翻转180度安装,露出转轴打孔空间

铁皮挺薄,最后打孔打烂了,直接用钳子撕掉,能转就行

最后接线还原,主打一个不花钱,拆东墙补西墙

家里的增氧泵,挺重的,拆开看看

原来里面有4块铅酸电池串联,难怪这么重

提醒老爸铅酸电池要浅充浅放,大鱼缸哈哈哈

老爸的12V10Ah电池,一充就满,一用就完,还以为电池老化了

打开看了一下也没有鼓包什么的,一致性也还好

断开所有接线排查,发现是B+信号线松脱了

导致保护板不充电

把松脱的信号线接到输出+能正常充电

电池粘得太紧,只能把线焊接到输出+金属柱子了,现在充电放电都正常了

照明灯板和5V降压板,USB口有点锈,懒得管了

伊拉克成色,不对,乌克兰成色,算是挽救了

网友A:
那么多图,感谢楼主细心的分享

网友B:
铝钱电机,损坏后,就是垃圾筒。

网友C:
老电机质量都还不错,现在寨厂出的电机动不动就坏~

网友D:
这么一修,一天就过去了

网友E:
那个排风扇爱坏,因为经常是开了之后就忘记关,然后一直转,然后。。。。

网友:
铝线电机耐热还是差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电机质量都还不错,现在寨厂出的电机动不动就坏~

老电机沉甸甸,那个铝线电机接头处都发绿了,线还细。。。。无语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么一修,一天就过去了

假期就是用来消耗的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个排风扇爱坏,因为经常是开了之后就忘记关,然后一直转,然后。。。。 ...

有道理。。。。那个坏电机线圈很细,受潮腐蚀发热氧化然后接头就断了,尝试接也不行,太脆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铝钱电机,损坏后,就是垃圾筒。

本来打算留着电机外壳改无刷,后来想想还是不费这个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图,感谢楼主细心的分享

假期也是比较闲哈哈

网友:
修修补补又三年

网友:
楼主是个有技术的勤快人,假期不休息办为家里好事

网友:
回家带一套工具就是干活的

网友:
修过铝线电机,都是线头处断开,焊接不上,压接好了装回去用没多久又不行了,后来再遇到铝线电机断路就直接扔掉

网友:
垃圾电机丢垃圾桶

这次修好再坏换新的吧

网友:
俺屯了几个坏了的铜线电机了,各线圈阻值都正常,就是不转

网友:
可惜又是铝线电机了

网友:
好多年前购买了一个,性能还不错,有小孩了就闲置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