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DS18B20启动温度转换后,是否需要等待再读取

楼主(2024-10-08):
据资料介绍,‌DS18B20温度传感器的温度转换时间取决于其分辨率设置。‌

当设定为9位分辨率时,转换时间为93.75ms;
设定为10位分辨率时,转换时间为187.5ms;
设定为11位分辨率时,转换时间为375ms;
设定为12位分辨率时,转换时间为750ms。
也‌就是说,启动温度转换命令0x44后,是否需要待相应的时间才可以进行读取?

我看网上的好多例程,一般都是启动转换命令后,随即读取温度结果的。
当然,这个过程(启动转换+读取结果)都在在循环里面的,所以读出的数据绝对不是本次启动转换时的结果,很可能是N ms之前启动转换的结果。
现在问题来了,按网上的一般例程,当启动转换命令后,转换未完成时,这时再来个读取,再复位再启动转换,再读取,这样一而再再而三,会不会影响其转换的进程和准确率?

网友A:
要等待转换结束。不然容易85故障。

网友B:
初学,一直没搞明白ds18b20

网友C:
手册上什么都有,明确告诉你,需要,而且分辨率越高时间越长。如果程序不想等可以先读取再转换,这样读取的温度是上次转换的,但是不耽误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手册上什么都有,明确告诉你,需要,而且分辨率越高时间越长。如果程序不想等可以先读取再转换,这样读取的 ...

经过测试,这样不等待的话,只有开机开始读出的数据错误,过了一会儿就没有错误了。
也就是说,不一次一次地等,只是读出的温度并非当前次而已,却不会打断内部的温度转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初学,一直没搞明白ds18b20

这不难,只是延时的时间得准确,不然无法与18B20正常通讯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要等待转换结束。不然容易85故障。

玩 18b20 怎能不认识 85 度,跟 烫屯锟斤拷 一个路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玩 18b20 怎能不认识 85 度,跟 烫屯锟斤拷 一个路子

哈哈。是的。没遇到过85°,不算调过18b20.

网友:
网上的例程只是示范,实际不可能傻等转换完成,设置状态机,定时轮询即可

网友E:
最近我又回头玩DS18B20,
这次不是玩单个,  而是想玩多个并联,用搜索ROM读取全部的18B20温度数到列表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近我又回头玩DS18B20,
这次不是玩单个,  而是想玩多个并联,用搜索ROM读取全部的18B20温度数到列表上。 ...

能玩多个18B20并联,算是高级玩家了!

网友F:
以前弄过5个并联,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以前弄过5个并联,这个还是比较简单的。

并联的话,只增加搜索ROM,匹配一下而已

网友G:
并联的话硬件上的要求就是那啥供电和上拉是不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并联的话硬件上的要求就是那啥供电和上拉是不是不一样?

连接方式应该有两种吧

基于DS18B20的多点测温方案详解_18b20并联-CSDN博客  https://blog.csdn.net/redeemer_Qi/article/details/1088546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