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用家里的一个小主机做了个NAS,用的是飞牛OS。

楼主(2024-10-08):
闲来无事,把家里的旧设备翻出来,做个NAS用。

装的飞牛OS界面还挺漂亮,功能简单应用还不错。

家里的旧设备,AMD-E450 APU、2G内存、32g固态、外接了块250G硬盘,可惜的是网卡是块100兆的,不过这俩天用下片看电影和图片,100够用了。

网友A:
说说评测,比如同步手机体验,比如储存池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网友:
稳定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说评测,比如同步手机体验,比如储存池的文件格式是什么?

你可以用VMWARE虚拟机装一个看看。。VMWARE可以直接装,就像装WINDOWS系统一样。。

网友B:
可以远程访问吗?没有黑白这说么?

网友:
只用黑群晖

网友:
看着界面不错,
最近总想整个小机子,最好是无风扇的,做个下载机,下载完后同步到nas

网友:
迫切需要找台机器体验下了~~~有没有远程体验的地址?

网友:
最近两个月貌似这个系统火的很,有空拿我的小机子装来试试

网友:
也晒一下才装的All In One主机

机箱: 银昕SST-CS382 818元

主板: CW-Q670-NAS 853元

CPU: 13500T(Q0WK测试版) 760元

散热: 利民AXP90-X36 黑色 134元

显卡: NVIDIA 1080Ti(炼丹卡 换硅脂+导热垫) 920元

内存: 玖合DDR5 16GBx2 5600Hz 478元

硬盘: 金邦P4L 1TB  389(固德佳1TB 278)元 +固德佳512G 164元 +英特尔傲腾16GB 20元   *西数6TB x8(以前买的)

电源: 玄武850K 280元

*硬盘风扇减速线: 2条  3w 50欧姆电阻 降速50%左右 8元

*内置小音箱: 无源3W 8欧姆 PH2.0公四针插头(主板自带功放 直接对插)  9元

* 引导U盘: 闪迪酷豆 32GB 40元

*SATA 3.0硬盘数据线: 50cm 4条装x2 46元

*9.5mm 笔记本光驱 +电源数据转接线 22元

* 棱镜风扇 x2 18元

*冰曼ARGB(风扇转速)控制器 22元

* 风扇减震钉 8.8元

网友:
这个系统俺不太敢用啊

网友:
10楼的坛友厉害,用起来肯定爽哈

网友:
比起那个群会nans软件怎么样?

网友:
我觉得Nas越小越好啊,丢哪里都方便
当然家里住别墅的就无所谓了
玩黑裙5年,转白裙5年,感觉一般家用确实不需要那么高配置
我就用公司资料同步,手机照片同步,电影下载及播放,
转码感觉没有必要,一般4k的资源基本都能播放,
经常网络转资料,2.5g足够用,也不用额外增加布线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远程访问吗?没有黑白这说么?

可以远程访问,目前是免费。我自家的试过,速度大概稳定在1M每秒,工作上的不大的文件传送都还可以。不过以后收费不不好说。

网友:
大家都这么舍得投入,让我的J1900情何以堪

网友:
请问楼主,NAS里下载电影电视剧用的什么呢?

网友:
配置怎么样,稳定性如何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个小主机原来是干什么用的呀?

网友:
我也用U盘做了个装机盘,可做了好几遍都是拔掉U盘后起动就卡住了。怀疑是系统的问题,下载了多遍还是不行,U盘也又做了N遍,最后下半夜3点了就放弃了。请指点一下!我是用的AMD-A8-6600kAPU,单条8G内存,128G的一个SATA口的固态硬盘,千兆单网口,原来装的win10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