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台式机主板,BIOS能不能加入硬盘密码的一些模块。或者其他安全模块?

楼主(2024-10-08):
台式机主板,BIOS能不能加入硬盘密码的一些模块。或者其他安全模块?

或者辅助的板卡PCI-E,,,,让主板有部分功能。安全功能的。

我记得以前BIOS可以自己MOD下,加入硬盘密码功能。

网友:
现在新出的笔记本,默认开启比特锁,就是说硬盘是加了密的,你把硬盘拆下安装到其他电脑也打不开。

网友:
早年用过一台老松下笔记本,开机就需要输入硬盘密码,可以在BIOS内设置。

网友:
大多数主板都可以设置硬盘密码的吧 你仔细看看BIOS设置呢

网友:
要修改BIOS,以前以前有的主板BIOS好像有这个功能。

网友:
win自带的bitlocker还不够?

网友:
多数主板BIOS中都有设置密码的功能。

网友A:
早期的BIOS有,不知道现代有没有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早期的BIOS有,不知道现代有没有偶

是的。不是什么新技术,成本也很小。。。

是不是怕用户不小心,或者别人瞎搞,把硬盘都锁了。

网友:
这个对高手不够用,对菜鸟难度太大

网友:
现在好像没有看到这种了

网友:
理论上能,实际不知道,现在都是UEFI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