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关于pp2k做点焊机控制板供电问题解决方法

楼主(2024-10-08):
由于pp2k模块是控制负极out,正极是常通的,所以不能直接从电容取电,否则mos控制板会导通,解决方法也简单,如下:
方法1,从pp2k模块的大功率三极管上的g极直接接根线到mos控制板上的g极,还需要修改pp2k上的两个小功率三极管和电容,否则功率不够导通后mos板内阻增高不少,搞不好还会把pp2k模块焊盘焊掉。不推荐。
方法2,找一个10a左右的nmos管和1k左右的电阻,10k电阻,nmos管的g极接pp2k三极管的g极和d极接pp2k模块的out+正极,nmos管的g和s并联10k电阻,pp2k的out-引出一根线串联1k电阻连接到nmos管的s极。s极引出一根线到mos控制板的g极。就可以从电容取电了。方法简单又不用改动pp2k模块,功率和原来差不多。

网友:
坛里好像有大神试验过,效果不错

网友:
这个也来学习

网友A:
这个单独搞个电源供电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单独搞个电源供电可以吗

也可以啊,但是比较麻烦些,一个给电容充电,一个给控制器供电,帖子是为了只用一个电源充电,然后直接从电容取电,不用两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