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SOUNDHUANG SKM9000无线话筒不开机维修

楼主(2024-10-08):
SOUNDHUANG SKM9000话筒不开机维修

故障:不开机
拆开发现二极管脱落,电池触点变形,焊接下,调整电池触点,修复

无线麦克风

拆开

拆开

网友A:
咪头没看着,电容的?

网友B:
做工看起来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咪头没看着,电容的?

可以拆的,单独的,没有拆开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工看起来很不错

可以 ,婚礼主持人用的

网友:
来,我先唱一首

网友C:
啊~~啊~~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网友:
这种一般都是动圈麦

网友D:
动圈,这个十有八九都是摔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啊~~啊~~啊啊牡丹,百花丛中最鲜艳

厉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动圈,这个十有八九都是摔坏的

是的,塑料外壳裂开了

网友E:
最主要的那颗QFN16封装的芯片型号没有拍清楚,建议楼主补发!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最主要的那颗QFN16封装的芯片型号没有拍清楚,建议楼主补发!

已经还给人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还给人家了

只是想让大家看看采用的是什么型号的单芯片方案

网友:
stm8做主控啊

网友:
贴片脱落了还能找出来?出厂焊接不良还是短路烧了

网友:
拆拆修修,折腾有理

网友:
哈哈,难道是唱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