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台疑遭蓄意谋杀的伺服电机驱动器

楼主(2024-10-08):
十一回家,舅给我说起他的纸品小作坊里的一台设备,因供电局要求换电表,施工失误导致烧毁了3台驱动器,因地处小镇,没有相关行业维修师傅,又是专业定制设备,所要配件只能从设备厂家购置,说是花销不菲,3台杂牌伺服驱动器去了5千多大洋……
舅要我带出来给他维修,我给他解释:既然已经换新,没有了维修必要,本不值钱,维修不合算,但舅非说让带出来问问,所以就带了一台,今天拆了看看……
确实是杂牌,万能的淘宝都难找到,只能花重金向厂家求购
测量供电L、N端子成短路状态

显示小板被熏黑

炸了个压敏电阻,保险管均完好无损

去掉炸毁的电阻,短路状态消失

上电,显示正常

功能设置也正常,估计是没多大问题

想想如果3台驱动器都只因过压炸了压敏电阻,而花5千多大洋换了新的话,那有多冤啊

网友:
有压敏一般后面不会坏,压敏就是牺牲自己保护后面元件的,买同样型号的压敏换上吧,不然以后没保护就麻烦了

网友A:
这些一般按照说明是不会坏掉,是直接断电烧掉,还是什么原因,单换电表不可能烧,除非没断电工作中拉闸?理论供电局不可能这么操蛋。而且如果只坏了一个电阻,不论是否山寨质量算好了

网友:
厂家含泪血赚40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一般按照说明是不会坏掉,是直接断电烧掉,还是什么原因,单换电表不可能烧,除非没断电工作中拉闸?理 ...

这也不好说啊,现在供电局施工都是外包工,接错线都会发生的,我家换电表把零火线接反了,我回家发现LED灯关的状态下微光,一查零线都变火线了,赶紧给供电局打电话,第二天就来人重接了,还说不可能的,结果就是电表2根进线调错颜色,自以为是的按颜色接入电表了。
如果这个用户工厂是三相电,那真说不定把零线接上相线通电,结果设备遭殃。

网友:
换电表没注意接380了吧,这个是220的

网友B:
这不得让他们赔?

网友:
这竟然只是小故障

网友:
380V接入220V线路的后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一般按照说明是不会坏掉,是直接断电烧掉,还是什么原因,单换电表不可能烧,除非没断电工作中拉闸?理 ...

按我老舅的说法,说是接了4根火线,我估计是零线漏接,或者零线接到相线上了,照说前端应该有个380变220的隔离变压器的,不应该烧驱动器,但确实是3轴向的都烧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按我老舅的说法,说是接了4根火线,我估计是零线漏接,或者零线接到相线上了,照说前端应该有个380变220 ...

这种损坏是可以找供电局赔偿的,当时就应该找他们,他们会负责帮你维修,修不了会赔你买新的的钱,国家都是有规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损坏是可以找供电局赔偿的,当时就应该找他们,他们会负责帮你维修,修不了会赔你买新的的钱,国家都 ...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不得让他们赔?

这更让我舅郁闷,施工员是我堂舅,也就是我舅的亲堂哥,堂舅说他向上汇报等审批,找供电局,他们推脱让找堂舅……所以又是个长久的拉锯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更让我舅郁闷,施工员是我堂舅,也就是我舅的亲堂哥,堂舅说他向上汇报等审批,找供电局,他们推脱让找 ...

直接无语了这个关系

网友:
供电局接错线烧坏电器的,供电局是会理赔的,这有规定。

网友:
只烧了压敏电阻,压敏电阻立了大功啊。

网友:
压敏电阻不是摆设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更让我舅郁闷,施工员是我堂舅,也就是我舅的亲堂哥,堂舅说他向上汇报等审批,找供电局,他们推脱让找 ...

现在不是关系的问题吧 施工员是供电局的人 他代表供电局来履行职责....... 就算是施工员失误导致 那也是他单位该赔赔 你内部怎么处理是内部的事
所以你们立场要坚持

网友:
竟然只是小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