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请教如何将以下源程序中单片机P1.2~P1.7端口输出低电平有效改为输出高电...

楼主(2024-10-08):
请教如何将以下源程序单片机P1.2~P1.7端口输出低电平有效改为输出高电平有效(将输出电平状态反转)?

源程序应该修改哪一部分呢?谢谢undefinedundefined

以下是源程序:
以下是源程序: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key4 = P3^7;               //按键IO口定义(状态设置)

uchar menu_1;                           //设置不同参数的变量

char dx_s = 0,nb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dx_red    = P1^2;               //东西红灯IO口定义(pin14~p1.2)

sbit dx_green  = P1^4;               //东西绿灯IO口定义(pin16~p1.4)

sbit dx_yellow = P1^3;               //东西黄灯IO口定义(pin15~p1.3)

sbit nb_red    = P1^5;               //南北红灯IO口定义(pin17~p1.5)

sbit nb_green  = P1^7;               //南北绿灯IO口定义(pin19~p1.7)

sbit nb_yellow = P1^6;               //南北黄灯IO口定义(pin18~p1.6)

bit flag_1s = 0;         //1秒的变量

bit flag_500ms;                 //500毫秒的变量

bit flag_dx_nb = 0;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dx_time = 20,nb_time = 35;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uchar i;
/***********************************************************************/
void display()
{
        for(i=0;i<4;i++)
        {
               P0 = 0xff;                 //消隐

                          //位选

//段选

               delay_1ms(3);                 //延时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          //1秒执行一次里面的程序

        {
               flag_1s = 0;
               if(flag_dx_nb == 0)           //南北绿灯时间

               {
                       dx_s --;                  //东西倒计时时间减1

                       nb_s --;                  //南北倒计时时间减1

                       if(dx_s == 5)
                               nb_s = 5;
               }
               if(flag_dx_nb == 1)           //东西绿灯时间

               {
                       dx_s --;                  //南北倒计时时间减1

                       nb_s --;                  //东西倒计时时间减1

                       if(nb_s == 5)
                               dx_s = 5;
               }
               if(dx_s <= 0)                 //倒计时时间为0切换东西 南北绿灯时间

               {
                       flag_dx_nb = ~flag_dx_nb;
                       if(flag_dx_nb == 1)        //东西时间

                       {
                               dx_s =dx_time;
                               nb_s = dx_time +5;
                       }
                       else                                //南北时间

                       {
                               dx_s = nb_time +5;
                               nb_s =nb_time;
                       }
               }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0)
        {
               if(dx_s > 5)
               {
                       dx_red    = 0;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  =       1;           //东西红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1;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  =       0;           //南北绿灯亮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0;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1;           //东西红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1;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nb_yellow =0;        //亮

                       }
                       else
                       {
                               nb_yellow =1;        //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1)
        {
               if(nb_s > 5)
               {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0;        //东西红灯亮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else if(nb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1;          //东西红灯灭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dx_yellow = 0;//东西黄灯亮

                       }
                       else
                       {
                               dx_yellow = 1;//东西黄灯灭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key_new;       //key_new  这个变量的功能是做按键松手检测的

        key_can = 0;               //按键值还原成0

        if( key4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延时消抖动

               if(key_new == 1)
               {
                       key_new = 0;               //key_new = 0   说明按键已按下

                       if(key4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4;        //得到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key_new = 1   说明按键已经松开了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4)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
                       dx_red    = 0;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  =       1;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
               if(flag_jdgz == 2)         //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
                       dx_red    = 0;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  =       1;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1;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  =       0;        //南北绿灯亮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
               if(flag_jdgz == 3)         //  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

               {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0;        //东西绿灯亮

                       dx_yellow = 1;        //东西黄灯灭

                       nb_red    = 0;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 = 1;        //南北黄灯灭

               }
               if(flag_jdgz == 4)         //  南北黄灯闪  东西黄灯闪

               {
                       dx_red    = 1;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  =       1;        //东西绿灯灭

                       nb_red    = 1;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  =       1;        //南北绿灯灭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灯的闪烁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dx_s = nb_time +5;          //南北时间

        nb_s = nb_time ;         //东西时间

        while(1)
        {
               key();                          //按键函数

               if(key_can > 0)           //有按键按下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交通灯处理函数

               if(flag_jdgz == 4)        //夜间模式

                       if(flag_500ms == 1)               //  南北黄灯闪  东西黄灯闪

                       {
                               flag_500ms = 0;
                               nb_yellow =~nb_yellow;           //  东西黄灯闪

                               dx_yellow =~dx_yellow;           //  东西黄灯闪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50ms中断一次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if(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定时产生一个500毫秒的变量

        if(value >= 20)
        {
               value = 0;
               flag_1s = 1;         //定时产生一个1秒的变量

        }
}

网友A:
把“=1”改成“=0”、“=0”改成“=1”就行了,不过,AT89C2051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灯很暗,需要加缓冲区,比如74LS244。

网友B:
0改成1,但是51是准双向输出电流估计不够,灯会比较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改成“=0”、“=0”改成“=1”就行了,不过,AT89C2051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灯很暗,需要加缓冲区 ...

谢谢您,我后级用的是ULN2003A作为驱动,因为ULN2003A是达林顿结构,虽然单片机输出能力差一点,但驱动ULN2003A没有丝毫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1”改成“=0”、“=0”改成“=1”就行了,不过,AT89C2051高电平输出能力很弱,灯很暗,需要加缓冲区 ...

具体需要修改源程序中的哪一部分呢?麻烦说明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0改成1,但是51是准双向输出电流估计不够,灯会比较暗。

谢谢您,我后级用的是ULN2003A作为驱动,因为ULN2003A是达林顿结构,虽然单片机输出能力差一点,但驱动ULN2003A没有丝毫问题。

网友B:
sbit dx_red    = P1^2;               //东西红灯IO口定义(pin14~p1.2)
sbit dx_green  = P1^4;               //东西绿灯IO口定义(pin16~p1.4)
sbit dx_yellow = P1^3;               //东西黄灯IO口定义(pin15~p1.3)

sbit nb_red    = P1^5;               //南北红灯IO口定义(pin17~p1.5)
sbit nb_green  = P1^7;               //南北绿灯IO口定义(pin19~p1.7)
sbit nb_yellow = P1^6;               //南北黄灯IO口定义(pin18~p1.6)

就是这几个灯的IO口定义的赋值,之前是0开1关,现在是0关1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是这几个灯的IO口定义的赋值,之前是0开1关,现在是0关1开。

谢谢你,我改一下试一试

网友A:
改成这样: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sbit key4 = P3^7;                //按键IO口定义(状态设置)

uchar menu_1;                            //设置不同参数的变量

char dx_s = 0,nb_s = 0;        //东西  南北 倒计时变量

sbit dx_red    = P1^2;                //东西红灯IO口定义(pin14~p1.2)
sbit dx_green  = P1^4;                //东西绿灯IO口定义(pin16~p1.4)
sbit dx_yellow = P1^3;                //东西黄灯IO口定义(pin15~p1.3)

sbit nb_red    = P1^5;                //南北红灯IO口定义(pin17~p1.5)
sbit nb_green  = P1^7;                //南北绿灯IO口定义(pin19~p1.7)
sbit nb_yellow = P1^6;                //南北黄灯IO口定义(pin18~p1.6)

bit flag_1s = 0;          //1秒的变量
bit flag_500ms;                  //500毫秒的变量
bit flag_dx_nb = 0;   //东西南北模式
uchar dx_time = 20,nb_time = 35;   //东西、南北的时间
uchar flag_jdgz ;     //交通管制

//********************************************************************
//        I/O操作宏定义
//********************************************************************
#define        ON        1                //亮电平
#define        OFF        0                //灭电平

#define        dx_red_on()                dx_red = ON;                //东西红灯亮
#define        dx_green_on()                dx_green = ON;                //东西绿灯亮
#define        dx_yellow_on()                dx_yellow = ON;                //东西黄灯亮

#define        dx_red_off()                dx_red = OFF;                //东西红灯灭
#define        dx_green_off()                dx_green = OFF;                //东西绿灯灭
#define        dx_yellow_off()                dx_yellow = OFF;        //东西黄灯灭

#define        nb_red_on()                nb_red = ON;                //南北红灯亮
#define        nb_green_on()                nb_green = ON;                //南北绿灯亮
#define        nb_yellow_on()                nb_yellow = ON;                //南北黄灯亮

#define        nb_red_off()                nb_red = OFF;                //南北红灯灭
#define        nb_green_off()                nb_green = OFF;                //南北绿灯灭
#define        nb_yellow_off()                nb_yellow = OFF;        //南北黄灯灭
//********************************************************************

/********************************************************************
* 名称 : delay_1ms()
* 功能 : 延时1ms函数
* 输入 : q
* 输出 : 无
***********************************************************************/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uchar i;
/***********************************************************************/
void display()
{
        for(i=0;i<4;i++)
        {
                P0 = 0xff;                  //消隐
                           //位选
//段选
                delay_1ms(3);                  //延时
        }
}

/*********************定时器0、定时器1初始化******************/
void time0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

/*********************交通灯处理函数*********************************/
void jiaotongdeng_dis()
{
        if(flag_1s == 1)           //1秒执行一次里面的程序
        {
                flag_1s = 0;
                if(flag_dx_nb == 0)           //南北绿灯时间
                {
                        dx_s --;                   //东西倒计时时间减1
                        nb_s --;                   //南北倒计时时间减1
                        if(dx_s == 5)
                                nb_s = 5;
                }
                if(flag_dx_nb == 1)           //东西绿灯时间
                {
                        dx_s --;                   //南北倒计时时间减1
                        nb_s --;                   //东西倒计时时间减1
                        if(nb_s == 5)
                                dx_s = 5;
                }
                if(dx_s <= 0)                  //倒计时时间为0切换东西 南北绿灯时间
                {
                        flag_dx_nb = ~flag_dx_nb;
                        if(flag_dx_nb == 1)         //东西时间
                        {
                                dx_s = dx_time;
                                nb_s = dx_time + 5;
                        }
                        else                                  //南北时间
                        {
                                dx_s = nb_time + 5;
                                nb_s = nb_time;
                        }
                }
        }

/***********************南北时间*********************************/
        if(flag_dx_nb == 0)
        {
                if(dx_s > 5)
                {
                        dx_red_on();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_off();           //东西红灯灭
                        dx_yellow_off();           //东西黄灯灭
                        nb_red_off();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_on();           //南北绿灯亮
                        nb_yellow_off();           //南北黄灯灭

                }else if(dx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_on();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_off();           //东西红灯灭
                        dx_yellow_off();           //东西黄灯灭
                        nb_red_off();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_off();           //南北绿灯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nb_yellow_on();        //亮
                        }
                        else
                        {
                                nb_yellow_off();        //灭
                        }
                }
        }
/***********************东西时间*********************************/
        if(flag_dx_nb == 1)
        {
                if(nb_s > 5)
                {
                        dx_red_off();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_on();        //东西红灯亮
                        dx_yellow_off();        //东西黄灯灭
                        nb_red_on();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_off();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_off();        //南北黄灯灭
                }else if(nb_s <= 5)                 //当小于5秒时  黄灯要闪了
                {
                        dx_red_off();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_off();          //东西红灯灭
                        nb_red_on();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_off();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_off();          //南北黄灯灭
                        if(flag_500ms == 0)         //黄灯闪烁
                        {
                                dx_yellow_on();//东西黄灯亮
                        }
                        else
                        {
                                dx_yellow_off();//东西黄灯灭
                        }

                }
        }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new  这个变量的功能是做按键松手检测的
        key_can = 0;                //按键值还原成0
        if( key4 == 0)                        //有按键按下
        {
                delay_1ms(1);                     //按键延时消抖动
                if(key_new == 1)
                {
                        key_new = 0;                //key_new = 0   说明按键已按下

                        if(key4 == 0)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can = 4;         //得到按键值
                }
        }
        else
                key_new = 1;         //key_new = 1   说明按键已经松开了
}

/********************设置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4)       //交通管制按键
        {
                flag_jdgz ++;
                if(flag_jdgz > 4)
                        flag_jdgz = 0;
                if(flag_jdgz == 1)         //  全部亮红灯
                {
                        dx_red_on();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_off();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_off();        //东西黄灯灭
                        nb_red_on();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_off();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_off();        //南北黄灯灭
                }
                if(flag_jdgz == 2)         //  东西红灯  南北绿灯
                {
                        dx_red_on();  //东西红灯亮
                        dx_green_off();        //东西绿灯灭
                        dx_yellow_off();        //东西黄灯灭
                        nb_red_off();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_on();        //南北绿灯亮
                        nb_yellow_off();        //南北黄灯灭
                }
                if(flag_jdgz == 3)         //  南北红灯  东西绿灯
                {
                        dx_red_off();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_on();        //东西绿灯亮
                        dx_yellow_off();        //东西黄灯灭
                        nb_red_on();  //南北红灯亮
                        nb_green_off();        //南北绿灯灭
                        nb_yellow_off();        //南北黄灯灭
                }
                if(flag_jdgz == 4)         //  南北黄灯闪  东西黄灯闪
                {
                        dx_red_off();  //东西红灯灭
                        dx_green_off();        //东西绿灯灭
                        nb_red_off();  //南北红灯灭
                        nb_green_off();        //南北绿灯灭
                }

        }
}

/********************************************************************
* 名称 : main()
* 功能 : 实现灯的闪烁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void main()
{
        time0_init();                  //定时器初始化程序
        dx_s = nb_time + 5;          //南北时间
        nb_s = nb_time ;          //东西时间
        while(1)
        {
                key();                           //按键函数
                if(key_can > 0)           //有按键按下
                        key_with();           //按键处理函数
                if((menu_1 == 0) && (flag_jdgz == 0))
                        jiaotongdeng_dis();           //交通灯处理函数

                if(flag_jdgz == 4)        //夜间模式
                        if(flag_500ms == 1)                //  南北黄灯闪  东西黄灯闪
                        {
                                flag_500ms = 0;
                                nb_yellow = ~nb_yellow;           //  东西黄灯闪
                                dx_yellow = ~dx_yellow;           //  东西黄灯闪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50ms中断一次
        TH0 = 0x3c;
        TL0 = 0xb0;     //50ms
        value ++;
        if(value % 10 == 0)
                flag_500ms = ~flag_500ms;           //定时产生一个500毫秒的变量
        if(value >= 20)
        {
                value = 0;
                flag_1s = 1;         //定时产生一个1秒的变量
        }
}

如果要还原原来程序的功能,修改这两个宏定义就行了:
#define ON 1 //亮电平
#define OFF 0 //灭电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成这样:
如果要还原原来程序的功能,修改这两个宏定义就行了:

太感谢了

网友C:
这个,,,不会是课程设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是课程设计吧?

不是,自己学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会是课程设计吧?

都快六十岁了,还搞什么课题设计呢,业余爱好而已。
我们学校大门口的红绿灯让车给撞坏了,我想自己做一块控制板,所以才求助的,谢谢大家的热心回复

网友D:
输出加个反相器7404也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输出加个反相器7404也可以的

确实可以,一片就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确实可以,一片就够。

原来那个程序写入AT89C2051可以正常运行,现在通过反向的这个程序超出了AT89C2051的2KB存储空间不能完全写入,后用AT89C52烧录实验,程序可以运行,红绿灯状态显示和切换也正常,不过就是初次上电后东西南北灯都没反应,30秒后显示正常,东西南北红绿灯运行也正常,不知是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D:
输出加个反相器7404也可以的

就是为了洁简电路才想修改程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那个程序写入AT89C2051可以正常运行,现在通过反向的这个程序超出了AT89C2051的2KB存储空间不能完全 ...

不可能吧?我测试的结果是改前改后占用的RAM和ROM都一样的,ROM只占用624字节(不同编译器版本可能稍有差异但不会差太多)。
改前:

改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我测试的结果是改前改后占用的RAM和ROM都一样的,ROM只占用624字节(不同编译器版本可能稍有差 ...

谢谢您
我用的是Keil uVision4,我今天下班回去再看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可能吧?我测试的结果是改前改后占用的RAM和ROM都一样的,ROM只占用624字节(不同编译器版本可能稍有差 ...

刚才重新编译了一下,一切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