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的苦,路由器散热改造

楼主(2024-10-08):
如图,dc处接电,有钮子开关控制,天热时钮子开关开启风扇转起,天凉后就关闭开关,同时45℃温控开关自动侦测,超温后会自动激活风扇工作。

网友:
散热器粘在屏蔽盖上?

网友A:
你这风道要注意一下,不然降温效果发挥不出来

网友B:
路由器真的有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
为了路由散热,产生风扇噪音有点得不偿失,不如开盖通风。

网友: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真的有那么高的温度?

我的亚瑟路由器不加散热65℃左右,外壳很烫,加个风扇能降到45℃。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风道要注意一下,不然降温效果发挥不出来

抽风模式,已经算最佳方案了,下面垫脚做高。

看散热片,切掉了一边,试着装7mm的风扇,散热效果不明显,温控开关就没断开过。必须是鳍片式散热片才合适装风扇。

网友C:
博通的U?问题是你这风扇安装的位置,似乎作用不大啊

网友:
如图,风扇下面应该有散热孔吧,建议把图片中风扇上侧的散热孔堵住或至少堵左半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路由器真的有那么高的温度?

夏天摸上去很烫,无非就是想让网络跑得稳一点点。高温会导致电子迁移。

网友:
还加了风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博通的U?问题是你这风扇安装的位置,似乎作用不大啊

ZX279128R+MT7916+MT7976

联发科的无线方案很香,信号又快又稳

网友:
我的K2p铝合金外壳全年暖手,以前不是无线路由的那个,加了主芯片散热器,基本不会死机,不加时候上面连铝合金散热都没有基本一天一死机

网友D:
别用碳基生物的感觉去想半导体的处境,我原来的路由器用了10来年,夏天83-87度,没任何问题,现在更换了个wifi6
的性能提升几倍,耗电量不到一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别用碳基生物的感觉去想半导体的处境,我原来的路由器用了10来年,夏天83-87度,没任何问题,现在更换了个w ...

  华硕  处理器不进入 十纳米  不换路由器  ……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用碳基生物的感觉去想半导体的处境,我原来的路由器用了10来年,夏天83-87度,没任何问题,现在更换了个w ...

的确,铅笔在高温高压下也有机会成为钻石

网友:
不上液氮别谈改造散热

网友E:
厉害,不过路由真需要这么散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厉害,不过路由真需要这么散热吗?

今年夏天属实太热了,追求7*24小时上网丝滑不卡顿,另外家里联网设备近20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