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同惠手持电桥的电池问题。

楼主(2024-10-08):
        同惠手持电桥TH2822E,自身带一块200MAH的镍氢充电电池,容量太小,很容易没电自动就关机了。我就不懂:挺贵的表,怎么就配容量这么小的电池,要是换成同样9V的锂电可不可以?请教行家!谢谢了。

网友A:
9V锂电是升压版的吗?
你测一下工作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9V锂电是升压版的吗?
你测一下工作电流

是升压板的。

网友B:
200mah能玩个啥,一会儿就没电了,建议直接弄2个18650串联电压在8.4v左右,最低电压应该在6v左右,这个放电区间应该是可行的。至于为什么建议用2个18650串那是因为稳定,当然你也可以选择1节18650,即4.2v升压版本,那么就会存在一个开关干扰问题存在,先不考虑关机后是否存在耗电问题,单从干扰方面考虑个人觉得使用开关电源替代直流电池,要看用电器电源设计是否符合要求,我的一台电桥原来也是dcdc升压,但是总感觉在测量L或C的时候有干扰存在,于是换成了2节18650方案,具体自己把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mah能玩个啥,一会儿就没电了,建议直接弄2个18650串联电压在8.4v左右,最低电压应该在6v左右,这个放 ...

谢谢回复,参照您的建议,那就用两节锂电串联使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参照您的建议,那就用两节锂电串联使用!

那么问题来了,2节18650电池就需要锂电池管理板子了,即BMS。如何选择又是一个难题,建议你先测量下在9V-电桥最低电压是多少要先测试出来,然后分别在9V及最低电压下电流是多少,知道了电流放电区间才能选择锂电池管理板

网友C:
升压的有干扰,可以两个三元锂电池串联代替,注意充电截止电压,充电时间。我2821的充电8-9小时.
3个磷酸铁锂电池代替就可以随便它充电了,电池电压比较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2节18650电池就需要锂电池管理板子了,即BMS。如何选择又是一个难题,建议你先测量 ...

就用外挂锂电池盒就可以了,先筛选一致性好的两节电池,等电桥出现低电量提示的时候再取电池充电就可以了,玩数码的都有单独的锂电池充电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那么问题来了,2节18650电池就需要锂电池管理板子了,即BMS。如何选择又是一个难题,建议你先测量 ...

外接适配器是12v的,用镍氢电池的时候它不需要特别的充电管理电路,换成2串锂电有过充风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升压的有干扰,可以两个三元锂电池串联代替,注意充电截止电压,充电时间。我2821的充电8-9小时.
3个磷酸铁 ...

这个方案相对好些,3串情况下用原机充电限流不至于过充,但保护板还是需要的

网友E:
按照说明书,可以使用8.4V电池供电,但是,插充电器时会过充,因为实测原机电池电压可以充到9V,不知道能不能调整充电停止电压。

我也买了这个电桥,100KHz测电感、电容的结果比10KHz的大,是不是正常的?

网友F:
这款电桥貌似口碑不怎么好,操作麻烦,屏幕显示内容少,故障率也高

网友G:
电池还是AT826给力。2串8.4V  1.5AH

网友H:
最好不要使用带升压的,直接使用两节串联的,串联方式的应该有800mAH的了,买两节配个充电器,用起来安心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最好不要使用带升压的,直接使用两节串联的,串联方式的应该有800mAH的了,买两节配个充电器,用起来安心很 ...

谢谢,很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池还是AT826给力。2串8.4V  1.5AH

不知道同惠的为什么用这么小容量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款电桥貌似口碑不怎么好,操作麻烦,屏幕显示内容少,故障率也高

我很少用,暂时没发现故障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按照说明书,可以使用8.4V电池供电,但是,插充电器时会过充,因为实测原机电池电压可以充到9V,不知道能不 ...

也就是改两节锂电就不能用它这个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外接适配器是12v的,用镍氢电池的时候它不需要特别的充电管理电路,换成2串锂电有过充风险 ...

谢谢!换锂电就只能换充电方式了,不能用它带的充电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用外挂锂电池盒就可以了,先筛选一致性好的两节电池,等电桥出现低电量提示的时候再取电池充电就可以了 ...

对,就用您的这方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