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做点焊笔自己用,有几十跟紫铜棒,两种长度

楼主(2024-10-08):
请教各位,手里只有电钻和砂轮机,直接把圆头的一边磨尖来点焊行不?另一边用螺母压夹紧电线
或者有什么更好的建议,又加工简单的,先感谢诸位

螺纹12mm

网友A:
这个颜色,不是紫铜

网友B:
不像紫铜,焊针不是铜,是氧化铝铜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颜色,不是紫铜

对,外面镀了一层铜的,防氧化

网友C:
它们重量应该超过几十公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像紫铜,焊针不是铜,是氧化铝铜

意思是焊针对吗,没什么没办法把焊针连接这个铜棒

楼主:
引用 网友C:
它们重量应该超过几十公斤的

太重没称过,手感一根可能半斤吧

网友D:
拿去卖破烂了 再去买现成的点焊针不爽吗?

网友:
我学别人用4平方电线铜芯打磨一下,效果也不错,点了几十个点,效果还不错。不是专业弄电池的感觉没必要弄焊针。

网友E:
紫铜棒卖了都能买个电焊机了哈哈

网友:
行只要功夫深铁棒磨成针

网友:
一头打磨尖,另一头可以钻眼接线就可以使用了。

网友F:
一端钻大口,直接压接50平粗线,一端钻一个小孔放焊针侧边钻一个孔攻丝固定焊针

网友G:
手里只有电钻和砂轮机,直接把圆头的一边磨尖来点焊行不?——电钻和砂轮机可以磨尖,如果是紫铜很快的,合金的就另说了
另一边用螺母压夹紧电线?——这个不知道接触电阻多大,我是压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手里只有电钻和砂轮机,直接把圆头的一边磨尖来点焊行不?——电钻和砂轮机可以磨尖,如果是紫铜很快的,合 ...

你的压接有照片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紫铜棒卖了都能买个电焊机了哈哈

是的,弄弄看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拿去卖破烂了 再去买现成的点焊针不爽吗?

是的,弄弄看效果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端钻大口,直接压接50平粗线,一端钻一个小孔放焊针侧边钻一个孔攻丝固定焊针 ...

压接怎么做,没什么工具。
钻一个小孔放焊针感觉不错,只有手电钻钻孔,会不会接触不良

网友:
几十根这种紫铜棒?随便卖几根就能买个很好的点焊笔了。

网友:
直接卖了,买焊针,去磨这个就是浪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