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锂电池手电钻 没有钥匙不好拆钻头

楼主(2024-10-08):
换了铁夹头。钻铁不打滑。就是不方便。钥匙不在就不好拆钻头。那种自锁进的效果怎么样。卡10的钻头打铁会不会打滑

网友:
换个带自锁的不行吗?

网友:
把钥匙绑在钻上

网友:
我买的是那种三角柄的,这样就不会打滑了。

网友:
小电钻 不值得换

网友:
这个东西,还是用钥匙的夹头好,那种自锁的,一旦锁死了,手劲不大,估计很难打开,只有大锤伺候了。

网友:
钥匙绑在钻上

网友:
钥匙的夹头夹的紧

网友:
我的松下就是自紧的,有次被人用了锁死了,后来他修好了,不然得赔我一套了。

网友:
带自锁的好用,但不能用死劲把它扭死

网友A:
本来是一个不易找到钥匙的简单问题,干嘛往换夹头上转移问题呢?搞不好换完夹头问题更多了。简单问题就应该简单解决,钥匙不易找到、容易丢,那就买它5个、10个就解决了,很便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本来是一个不易找到钥匙的简单问题,干嘛往换夹头上转移问题呢?搞不好换完夹头问题更多了。简单问题就应该 ...

对头。买一箩

网友:
正常情况,10个怎么也够了。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有帕金森症,买一箩也不够,因为箩在哪都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