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220v 单芯电源线该如何寻线?

楼主(2024-10-08):
常用的寻线一般是网线,有专门寻线仪,找起来很方便,

但是单芯的220v电源线该如何寻线?

这么多线好乱,如何找到线的另一端呢
是否有相应的仪器?

网友A:
同样的用网线的寻线仪就可以了,不是配了一个带夹子的线,夹上就可以去另一端寻找了。

网友:
寻线仪上有个夹子夹上,照样可以寻电线

网友B:
把空开哪儿全部拆开,一根一根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用网线的寻线仪就可以了,不是配了一个带夹子的线,夹上就可以去另一端寻找了。 ...

就一芯,怎么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空开哪儿全部拆开,一根一根测

怎么测

网友:
寻线?想寻那一根?手用力拉,那一根动,知道那是那一根、、、、鸟。

网友C:
刚看到的小视频,电工师傅用打火机里的电子打火找线,哪根摸着一哆嗦就是了。
两人配合,或用根长线接个夹子加上测。

网友D:
寻线器夹子红线夹住一头就可以了,寻线器的滴滴声是调制过的半无线信号,接收器靠近就能接收到!和夹一根还是两根线没有关系!

网友:
淘宝去买一个就行了,有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寻线器夹子红线夹住一头就可以了,寻线器的滴滴声是调制过的半无线信号,接收器靠近就能接收到!和夹一根还 ...

红线夹住一头,测不了,超过20厘米就没效

如果是网线,20米也没问题

网友E:
网线寻线仪有一个鱼尾夹的接线头,拿一个鱼尾夹夹住电线,寻线仪去找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网线寻线仪有一个鱼尾夹的接线头,拿一个鱼尾夹夹住电线,寻线仪去找就行了 ...

这是最简单的,要不然就要2人配合,一个人拿灯泡逐个测试

网友F:
一头接上电线拉到空开这里,万用表量电阻就行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刚看到的小视频,电工师傅用打火机里的电子打火找线,哪根摸着一哆嗦就是了。
两人配合,或用根长线接个夹 ...

你这是靠电击来干活啊,那么频繁电击,很容易把心脏搞停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这是靠电击来干活啊,那么频繁电击,很容易把心脏搞停了的。

打火机里的电子打火,就麻一下,权当电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一头接上电线拉到空开这里,万用表量电阻就行了

这法子似乎可行,线的一头是不是最好做个鳄鱼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