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拆解舒尔PGX2/PGX4无线话筒(附PGX2/PGX4原理图及正品鉴别方法)

楼主(2024-10-08):
鉴别方法:正品无线话筒卡农接口采用的是瑞士NEUTRIK纽崔克接口和美国THAT公司芯片。

舒尔正品卡农接口采用的是瑞士NEUTRIK纽崔克的接口,价格较贵,国产仿品绝不会采用。

左上角为美国THAT公司的THAT4320顶级压扩器,SA571系列压扩器与之无可比拟,国产仿品不会采用此款THAT4320顶级压扩器。

舒尔的接收器和发射器都采用一样的频率设置焊点(图片左下角H5/H6到JB/JB)。

舒尔的发射器和接收器都采用一样的频率设置焊点(图片上侧的A到N焊点)。

发射器同样采用美国THAT4315高端压扩器芯片

网友A:
它用什么电池的?能充电吗?

网友B:
话筒上面不是标的PGX2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话筒上面不是标的PGX2吗?

接收机是PGX4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它用什么电池的?能充电吗?

采用的是两节5号电池

网友:
卧槽~这做工,PCB好像是多层板,我怎么都觉得这个用来开歌有点浪费啊~

网友:
貌似刀哥同款

网友:
舒尔,森海塞尔,演出的不三之选

网友C:
舒尔话筒,不便宜啊,演出用多,自己家里用有点奢侈。
国产高仿就便宜多了,外观非常相似,不拆开还不容易区分。

网友:
话筒咪头收音效果不好 是什么问题呀   要贴紧说话才比较响    接收器 调音台已经调大

网友:
这板子必须是正品。只不过不拆开真不好辨别正品仿品

网友:
用料很扎实,价格不便宜吧

网友:
舒尔话筒,金贵。

网友:
做工看着真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舒尔话筒,不便宜啊,演出用多,自己家里用有点奢侈。
国产高仿就便宜多了,外观非常相似,不拆开还不容易 ...

我的也是!

网友:
我拆过jbl普通话筒,也没那么多东西,这个卖得贵是有原因的

网友:
用的BBS的也不错,没舍得拆

网友:
舒尔的接触良吗?

网友:
这个用来开歌有点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