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海康录像机DS-7804N-K1/4P,4个POE口供电不灵,怎么修?

楼主(2024-10-08):
只有一个口能点亮了。其它口早几天还偶尔能行,现在彻底不行了,电源,摄像机和网线都换过,都不行,有会修的吗?要换哪个元件?

网友:
20包邮解君愁,我接12v电源线给摄像头用不影响

网友:
不行就加个poe交换机吧。。价格不贵。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网线太长了,POE握手不成功。。。或者控制输出的MOS坏了,我记得握手成功后,才会控制MOS输出电源

网友B:
先换个足量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可能网线太长了,POE握手不成功。。。或者控制输出的MOS坏了,我记得握手成功后,才会控制MOS输出电 ...

不是网线问题,接1米网线也是这个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换个足量的电源

电源换过,肯定足量了,再说插一个摄像头也点不亮。

楼主:
是这个芯片坏了吗?

网友C:
mos管,或边上管理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mos管,或边上管理芯片

好的,谢谢了,不是太懂,哪个是MOS管?管理芯片就是图上的4个芯片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了,不是太懂,哪个是MOS管?管理芯片就是图上的4个芯片吗?

四个都是mos管,可用三脚的G1003A替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