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修沃莱iCOMON F1320LB-G体脂秤

楼主(2024-10-08):
侄女搬走后,接手一个体脂秤,使用中经常不能正常工作,打开后盖发现是用了质量不太好的电池,时间过长,漏液将弹簧锈蚀断裂,导致接触不良。问题找到,就很快解决了。

拆起来也很简单,上下都是卡扣,轻轻撬起即可分离。

正面

背面

断裂的弹簧……

拆……

一个小玩具留下来的弹簧,正好用上……

顺便清洁一下其它锈蚀不太严重的弹簧……

重新合上,装好电池,恢复正常啦!

网友A:
锈蚀的有些厉害。不知道直接换4.2V锂电池能不能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锈蚀的有些厉害。不知道直接换4.2V锂电池能不能工作?

本来是4节电池的,用锂电池可能不行,锂电只有满电才会4.2,平常也就3.8-4V吧

网友B:
平常收集一些电池片还是有用的

网友C:
这种生锈的弹簧不知道怎么清理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常收集一些电池片还是有用的

是的,是的,都成垃圾佬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生锈的弹簧不知道怎么清理比较好

我就用砂纸简单将铁锈打磨了一下……

网友:
修好了体脂秤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生锈的弹簧不知道怎么清理比较好

直接换新,两块钱包邮好几套

网友:
不是充电款不够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