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一个胜利vc6050交直流钳表,就问85元值不值

楼主(2024-10-08):
主芯片SD7502,内置分压电阻,外围电路简单.其他两个852 om41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转盘跟ut210e一样,存在设计缺陷

网友:
是硬芯片的,值得

网友:
性价比不高

网友:
不贵啊  够用就行

网友:
可以测试直流电流,觉得还是比较值的

网友:
用得着且功能正常就值,反之不值。

网友:
用得着就值,用不着就不值。

网友:
能用得上的话还不错

网友:
能测直流电流值

网友A:
硬封,2KA大量程,功能正常的话就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硬封,2KA大量程,功能正常的话就值了。

还算正常,误差略微大了一点点

网友:
哪买的?太值了

网友:
一般技术好的都用钳形表

网友:
硬芯片的,不错!

网友:
只要准就不错啊

网友:
胜利的仪表质量还不错。

网友:
是新的吧?能用到还行吧。

网友:
纯直流应该不能检测吧

网友:
几十元能买到测直流挺实惠,新的要100元起。

网友:
硬封芯片,成色尚可,测量的准怎么都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