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响] TB老王家小音箱修复一例

楼主(2024-10-08):
就是上面这个音箱,之前从老王家买其它东西时,看上眼了,就顺便给拎了回来。介绍上说不是蓝牙的,电池坏。
我在店里做维修工作时,经常要音箱试一下声音。原来使用的是一对USB口取电的带线音箱,声频和USB两条线加上音箱,拿取总感觉有点麻烦。这个小音箱本身自带电池,使用时只需接上音频线就可以,所以就准备拿回来修复后使用。
书接上文,东西到了后,第一件事,拆~,好吧,电池确实坏了,烂在里面了。烂的像块木头,锈渍都表现的很“干燥”,不知道在库房里放了多久了。电池上还能看到一块小保护板,也是烂的不成样子。感觉是电池漏液腐蚀了本体。我不能确定这一点,因为玩过的的18650电池没有烂成这样的。当时光顾着拆烂电池了,没及时拍下照片。

这里是拆开一半的样子,找到主电路,白色的接线座就是电池的接线位。尝试接5V电源开机,还不错有反应,但音箱发出的声音很小,电源旁边的LED灯也不亮。反过来看了一下,引脚已经完全锈烂成了一坨。PCB的位置还可以,等会儿洗一下板子,再换颗LED试试。

外壳表面的胶套,橡胶手感还行,没有变粘发油的状况,比电池环节强

提绳与天线,三个微动开关对应着胶套的那三个功能键位置。简单的结构,节省了“很多”物料。

继续拆,拆到音箱区域,终于知道为什么之前为什么只能发出很小的声音,纸盆的橡胶已经变质损坏,所以线圈振荡时就基本发不出什么声音了。这个小喇叭有点特殊,双线圈的,照片上能看出来,一个喇叭同时拥有两套接线柱,两组线圈是独立存在的。我想可能是兼顾左右两声道。喇叭外圆直径4厘米,查了一下应该是2寸。我想买个新的喇叭换一下,但很可惜,查过淘宝,并没能找到这个规格的双线圈喇叭。汽车用大尺寸的倒是不少,看这情况的话,我买这个小音箱现在就应该是算是“翻车”啦~,哈哈哈,但作为从旧时代走过来的人,我可是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
看着这个喇叭的情况,似曾相识的感觉慢慢的出现在脑海里。小时候,家里有台很旧的收音机,每天中午我都会准时守着它听评书联播。那个年代的娱乐内容不多,听完了当天中午的评书后,下午回学校才能跟同学们有聊天的话题资本。

上网找了个图片,就像这种的,好像叫电子管收音机,我家的那台应该比这个图片里的应该更宽一些。

那个年代的东西质量参差不齐,家里的收音机也不知道用了几年,我的记忆中它一直都有很重的杂音,而且随着使用的年限越来越久,它的声音也开始变的越来越混浊,越来越小,那年好像是我初中的时候,看着收音机的背板就是块纤维板,也没有什么螺丝固定,上下一抬就可取下来。于是就大着胆子把后盖拆掉往里面看,我肯定是不会维修电器的,但还是让我发现里面的那个喇叭的纸盆裂开了,于是就找了截冬季粘窗缝用的纸胶带,把损坏的地方粘了一下。然后就发现喇叭的声音明显好了一些.......扯的有点远了

即然知道了原理,又买不到配件,那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反正这个音箱是以买电子垃圾的心态拿回来的,玩不好还怕玩不坏吗~,给这个喇叭做个纸盆不就行了吗!找出圆规、一张普通的A4纸、剪刀、卡尺、胶水,胶水用的E7000,没用502,因为担心502干涸后很脆,纸盆不断震动的活,应该粘不住。而E7000粘完后胶体是软的,能有一定的抗震性,也许能好一些吧。
经过一通测量和计算,用圆规在白纸上画出两个圈,再用剪刀弄出个小纸圈。这里我又忘记拍照片了,当时只想着如何完善创意并完成,就忘记拍照这事。但你也不用看实物了,就是用普通纸白纸做的一个小纸圈,大小正好能放在喇叭边框和中间线圈纸筒之间。里、外稍稍多留了1mm的余量做为粘合处。把喇叭上的旧纸盆残渣清理干净后。纸圈先用胶水简单固定了几个点,等这几个点的胶水干涸后,再用胶水沿着纸圈的内外边缘各涂了一圈,使纸圈充分和框架粘接牢固。

成品的效果。这个时候还未确定方案是否可行,所以就把喇叭先装塞回音箱试一下声音。还不错,这下声音大了很多,虽然音质不怎的,但至少是能正常发出声音了。把喇叭取下来,又用牙签沾着胶水,慢慢的再次沿着边缘涂了一遍,并一点点的压实。因为刚刚试音的时候,还是能明显感觉到纸盆未贴合牢固而发出的“卟卟”声。把这一切都处理好后,就开始准备正式把喇叭安装回原位置。
新问题又出现了,之前的喇叭利用纸盆上的一层胶圈,配合喇叭后面的海棉,正好卡在音箱的前后面板中间,而且很牢固。但我拆掉了原来的纸盆胶圈,白纸做的纸盆面又是粘在喇叭的外框架内侧。所以,没有了原来的那层橡胶圈高度后,现在的喇叭卡不住了。虽然间隙不大,但明显的晃动。没办法,只能把喇叭后面的海绵也处理掉,贴上一块普通的泡棉胶条。把厚度增加一些。

弄好了喇叭后,下一步就是电池问题了。这个没有什么要讲的。一节18650,用镍带焊上块保护板,再焊上原机拆下的连接线就可以了。因为不确定主板对电池充放电有没有保护机制,加上原来烂掉的电池上有保护板,所以我就给新电池安装了保护板。不安装其实也能充电和使用,但完美修复才是我的最终目标(说的有点大了)。
保护板背面贴了层双面胶保护一下。因为强迫症的原因,为了统一的视觉效果,找的是跟外壳同样颜色的电池,并打算用透明的热缩管固定。但可惜,热缩管不够粗,无法装下保护板,算了,先用美纹纸固定一下吧。电池很容易取出来,等有机会再说。

最后,把那个损坏的LED换掉,这个小音箱已经完全能正常使用了。但在更换LED的时候,发现了一个新的环节,主板上有个像是咪头的东西,而且在前面板上有对应的孔位。搞不懂这个是什么干什么的,有知道可以告诉我。

试过机器,一共有三个功能,除了能做为有线音箱使用外,它还有收音机的功能,收音效果也还不错,感觉又可以在中午收听一下评书联播了,,就是不知道现在的广播电台还有没有这个节目安排。原网页上说没有蓝牙功能,但实际情况是,这个音箱是有蓝牙的功能的,至少我这台是有的。用手机联接蓝牙后,音箱上的三个功能键还能控制上一曲,播放/暂停,下一曲。音量和开关机则由边上的白色大旋钮控制。

至此,这台小音箱的拆解维修全程结束。最后来张整体恢复完的照片,颜值还是可以打一波的。好啦,今天的故事讲完了,下课~

楼主:
统一回复下,这个规格的喇叭没找到,改成单线圈的话又心有不甘。蓝牙播个渡口,给坛友们一个完整的答案吧。音质什么的就别评论了,就算是完好的喇叭,在这么小的音箱里也不可能有好的表现。双线圈的音质还是很不错的,其实之后也换了个不是全频的单线圈的喇叭,音质远不如这改过纸盆的,还是用这个吧。至于说修好也是放着落灰的,这一点分人用吧,我是拿这个当生产工具的,每次帮人安装个操作系统,测试时都是要检测声音的,以防声卡驱动问题,所以使用率还是很高的。

附件是测试的视频,因为要达到论坛的上传要求。做了点压缩处理。但绝对是原片,声音没做过剪辑处理。

网友:
锈成这样

楼主翻车硬修

网友:
好长的文章,没看完,哈哈哈。直觉告诉我修好了也要吃灰

网友:
硬修不如换掉,或把机芯放到坏的收音机录音机里面

网友:
喇叭这么修用不住声音也不好听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双音圈的喇叭少见

网友:
到底老王家是哪家?

网友:
楼主真是对垃圾真爱啊,佩服!

网友:
主要是都会有收获哈哈

网友:
嗽叭这么粘上去,怀疑音质太差

网友:
拆一个旧座机的免提喇叭换上去就行了,听过响而已!

网友:
网购一个规格相同的喇叭应该也不贵。

网友:
那个咪头,是小型的麦克风啊~拾音麦
当然了,没有手机上的那种精巧

网友:
个人觉得,拆文物修这个破烂不值得

网友:
喇叭还能这样修,应该是一种尝试。

网友A:
老王家是哪家?抖音老张,快手老宿,京东老刘,淘宝老马,拼夕夕老黄。

网友:
各种强力拯救…

网友:
外壳颜值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老王家是哪家?抖音老张,快手老宿,京东老刘,淘宝老马,拼夕夕老黄。

淘宝的一家卖回收电子垃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