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 我的小货车雾灯不亮了,自己换插头搞定。

楼主(2024-10-08):
买了2套一共4元,卖家还送了很多插针和防水圈。
他是懂用户的,没打好还可以重新来。
必须要一把压线钳才能搞定哈,有了这个东西平时剥线再也不用打火机了。

原车的插头不是这种,那种原装插头要10多元一个,感觉不划算,不如自己撸。

上次买的压簧还有几套这次刚好用上。

压好公母头。

汽车那头不好干活,躺在车底慢慢搞的。

插好插头,用轧带固定。

年审的时候必须要搞亮才行啊。
现在有能亮了。杀国。

网友:
别介,每这样自己搞下去,把4S店都饿死了。

网友:
就得自己换

网友:
雾灯也是必须?

网友A:
原插头翻新继续用

网友:
车辆的接口部位基本上都是在紧凑的地方,更换起来挺麻烦,4S店收费也高,自己更换费时但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插头翻新继续用

原来的插头有接触不良的现象,里面有点点烧蚀的情况,换一个更好。

网友:
这也是个人才啊~

网友:
修好就是高手,赞一个

网友B:
换插头挺麻烦的,去年我把我的老帕萨特机舱里面的插头和老化的线束全部换了,整整折腾了2天时间,整完我的老腰疼了一个礼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换插头挺麻烦的,去年我把我的老帕萨特机舱里面的插头和老化的线束全部换了,整整折腾了2天时间,整完我的 ...

整套线束更换是个大工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整套线束更换是个大工程

没办法,原装线束能买到,但是外面修理店报价太高,只能撸起袖子自己干了

网友:
原来这个线头要用压线钳压啊,学会了,我那个钳子除了剥线好像没干过别的

网友:
我的车后尾灯插头烧糊了,我就直接剪掉插头,把线剥皮直接拧上。没有楼主这么细心

网友:
不错,为了安全,车灯必须亮,见过夜晚高速跑的车后面两侧示宽灯都不亮的(大灯却开着),纯粹想害人

网友:
前雾灯不是必须的,但好用。没雨没雾的晚上,就怕开远光、开前雾灯的车

网友:
我车左后倒车灯不亮(我以为是倒车灯,实际是雾灯,右侧对称的灯是倒车灯,倒车灯和雾灯都只有一个灯,不同时亮),我搞了一晚上,还是不亮,后来在网上查,才发现左后是雾灯,右后是倒车灯。倒车灯本来就只亮右边。结果灯光拨杆打到雾灯,左后那个灯果然就亮了。还是我太无知,特地买了雾灯灯泡和万用表,就是为了修这个不亮的倒车灯,原来以它是雾灯。

网友:
一般车没有雾灯,高配车才有

网友:
安定器的插头看起跟这个插头一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