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当年特别漂亮喜欢的3节7号电池的LED手电

楼主(2024-10-08):
可惜用干电池很费电,当时亮两分钟,外壳都热了。

并联了十五个小LED灯。

感觉刚好可以改成一个18650驱动的灯估计要升压恒流的芯片,感觉改的费用比买个新的还贵,心头灯9.9包邮的

网友:
18650能放下吗

楼主:
当年好流行的桶子。

18650可以放的下

网友:
点亮两分钟,外壳就热了,说明散热不错的。

网友:
可以用18650电池换上

网友:
上电池的还得是上五号电池的大手电筒。

网友A:
三节七号电池的筒子能直接改成18650用

网友:
我怎么只能改成18500电池呢,尺寸刚刚好

网友:
应该还可以用吧 满满的回忆
小时候梦想就是有一把超级亮的手电,一柱擎天那种 早自习拿出来亮亮特有面那种

网友:
这个手电不是很亮

网友:
使用18650电池更经济

网友:
我也有个差不多的,内部只能装下21500,买不到合适的电池,后来加了一截延长筒,改成1节18650了。

网友:
也有这样的,放18650有点旷

网友:
零几年买过两三个,7号电池使用成本高,改成14500锂电池,加限流电阻凑合用,直驱容易光衰。

网友:
功耗大了点,是不是考虑降低点LED的电流已减少功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节七号电池的筒子能直接改成18650用

直径没问题,长度不一定能兼容吧

网友:
15只5mm的圆头led吧,没事可以改了玩,正常使用还是直接买一支来得好

网友:
这种手电前些年挺流行的,铝外壳没计,挺漂亮的,18650装不进去。

楼主:
可惜用干电池很费电,当时亮两分钟,外壳都热了。

效率很低,不恒流。灯珠超电流发热。

并联了十五个小LED灯。

网友:
干电池肯定不行,太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