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 2024智能家居rk3288+esphome-assistant+esp32s2折腾记录贴

楼主(2024-10-08):
1:安装homeassitant+esphome+hacs服务器端搭建
1.1第一步基于之前学习的rk3288_ubuntu20版本搭建服务器,修改kernel支持docker。另外集成了海纳斯的rootfs。一键搭建好平台。主板用的fireflyrk3288平台2+8配置,32ubuntu。功耗峰值4W左右。很适合作为核心,另外在上边搭建了shellclash做旁用。
首先刷写编译好的固件,使用一键安装docker管理平台还有一键安装homeassitant脚本。但是实际并没有使用他提供的版本,目的是网页按钮可用。
1.2安装完成后,使用docker管理平台卸载安装好的homeassitant,两个问题不用他这个版本,1无法安装hacs,会报错。2:版本计较老。所以不用继续尝试。
然后命令行使用该命令自动安装,最新版本。最好有科学,不然后边用hacs也会报错。
docker run -dit   -v /opt/ha:/config   -v /dev:/dev   -e PUID=1000   -e PGID=1000   -e TZ=Asia/Shanghai   -p 8123:8123   --name homeassistant   --hostname homeassistant   --restart unless-stopped   homeassistant/home-assistant:latest
执行完之后,执行下方命令执行安装hacs
docker exec -it homeassistant bash
进入docker的命令行
wget -O - https://get.hacs.vip | bash -
安装hacs极速版
然后执行下方命令添加集成到homeassitant添加集成
https://my.home-assistant.io/redirect/config_flow_start/?domain=hacs
这样子homeassitant就配置好了,页面会左侧会增加hcas选项
1.3下一步电脑安装eaphome制作esp32s2的固件
首先下载python3.11.9版本,需要用新版本,不然安装不了新版本的esphome。安装的时候,一定要见关联path。十分重要
安装完python后,win+r打开输入cmd,打开命令行。输入
pip install esphome
等待跑完。(https://blog.csdn.net/weixin_43808708/article/details/133646535)参考这里
后执行下方,命令行会显示版本。确定安装完成。
esphome version
下方命令更新到最新版本
pip3 install --upgrade esphome
使用下方命令启动esphome
esphome dashboard
然后在浏览器输入你电脑IP地址:6052
例如192.168.1.66:6052
会弹出esphome的窗口,下面就可以编写程序了
2:客户端程式编写
yaml内容:

esphome:
  name: sht30
  friendly_name: sht30

esp32:
  board: esp32-s2-saola-1
  framework:
    type: arduino

# Enable logging
logger:

# Enable Home Assistant API
api:
  encryption:
    key: "OLI1rcuRnAseS6po4ZCYHk/dv8X9j2MpGXySu/Xxr84="

ota:
  - platform: esphome
    password: "bf8f4ba0bc02cad2aba7e66c2b451014"

wifi:
  ssid: !secret wifi_ssid
  password: !secret wifi_password

  # Enable fallback hotspot (captive portal) in case wifi connection fails
  ap:
    ssid: "Sht30 Fallback Hotspot"
    password: "RDJR4J2FGbb4"

captive_portal:

i2c:
  - sda: GPIO8
    scl: GPIO9
    id: bus_a
    scan: true

sensor:
  - platform: sht3xd
    i2c_id: bus_a
    address: 0x45
    temperature:
      name: "Living Room Temperature"
    humidity:
      name: "Living Room Humidity"
    update_interval: 60s
light:
  - platform: binary
    name: "led"
    output: bin_led
#说明:
#创建一个名字为led的设备,创建的这个led继承Light组件,属于Light组件中的“binary(二进制)”类型的设备
#因为这个led是通过GPIO输出高低电平实现的,所以定义一个output的ID,与下面output的实现对应起来

output:
  - id: bin_led
    platform: gpio
    pin: GPIO3
#说明:
#id对应上面的led这个设备的id,说明这个output是上面led设备的实现
#通过GPIO2来控制led的亮灭

3:程式烧录,最简单,串口链接好之后,打开网页烧录,软件都不需要
https://web.esphome.io/

4:操作教程后补

部分图片在pdf里,后边慢慢补

网友A:
homeassitant+esphome ,可玩性 非常高
可以交流

网友B:
esphome,好强大、好多内容

楼主:
引用 网友A:
homeassitant+esphome ,可玩性 非常高
可以交流

是的   很灵活 低代码  还是比较可以的  方便加q一起学习1550872070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phome,好强大、好多内容

是的  资源比较丰富  然后例子官网写的还可以   不知道为啥没大有搞得

网友C:
3288差了点,至少3399啊,或者3566

楼主:
引用 网友C:
3288差了点,至少3399啊,或者3566

哈哈,ha也不需要什么性能,主要是功耗低,测试正常不到2w,3399我也有几块,都没有用上。功耗还是高于这个。

网友:
我是直接用斐讯n1做ha服务器,j3160小主机装了个黑群在里面运行esphome编译固件,日常简单使用挺稳定的

网友D(2025-04-13):
智慧家居系统,实话说,目前还是非常初级阶段,大有可为!

楼主:
引用 网友D:
智慧家居系统,实话说,目前还是非常初级阶段,大有可为!

是的  最近 折腾小智  把小智使用mqtt也接入了  目前开关  语音控制都有了  后边慢慢完善

网友:
esphome可扩展性很高,看来要深入学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