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头灯,解决亮度低的问题

楼主(2024-10-08):
【国庆期间维修】这头灯是我妹不知道从哪弄来的,一共两盏,给了伯母一盏,另一盏自家用。前些年伯母那盏电池饿死了,拆开发现是一颗MLCC漏电所致,连电池一起换掉修好了。这次轮到自家的坏了,拆开发现故障还是挺怪的。。。

这灯之前也修过一次,保护板锈蚀断了自己换了,牛皮胶带自己加上去的,大红袍是三洋的,原机自带拆机电池。。。。

充了电还是只有这点亮度

测一下输出电压才2.44V

跳过保护板测电压接近4V,显然保护板不正常。

灯珠是靠电阻限流的,高低亮度加爆闪。

测一下电池内阻60毫欧,单个电池120毫欧有点大,不过给电筒用还行,也就没换。

电池可以看到二次点焊的痕迹,现在卖的这种头灯很多都是用拆机电池的。

灯头有双重防水圈还不错

换了保护板上去就好了

网友:
现在钓鱼也买不到好点的黄光照明灯了

网友:
万用表的开关很有特点。

网友:
高度提高了,散热呢?

网友A:
应该加个充电IC上去。

网友:
这种灯珠还是比较耐用的

网友:
不就是一个机械开关吗?哪来的爆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加个充电IC上去。

充电器是4.2V 500ma的

网友:
保护板没有正脸照

网友:
万用表的开关很有特色

网友:
万用表上的开关很销魂~

网友:
用拆机电池,莫非保护板也是利旧的?

网友:
万用表的开关威武

网友:
好大一个壳,换个led很不错

网友:
赛道第一人

网友:
楼主万用表改的钮子开关很耐用

网友:
万用表的开关不错!

网友:
万用表外挂开关是亮点。

网友:
防水做得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