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这个电源怎么接线测试?

楼主(2024-10-08):
(图片)

网友:
没拆开看看吗?

网友:
小齿轮从哪搞的

网友:
没拆开要用过的朋友才知道怎么接

网友:
应该参考这个

网友:
估计LN接市电,再用万用表量上面的三个孔。找出24V输出正负级

网友:
拆开看看,l,n是不是接了220伏输入电路,六路24伏接输出。

网友:
看到这么多螺丝不手痒啊,居然不拧开看看

网友:
拆开看电路多好玩

网友:
上门写着的:LN可接交流220V或者直流125V,上面6路24V输出。
想测试,你就LN接220V市电,拿万用表测试上门6路输出就行了

网友:
没有见过这样的接口

网友A:
就这样咯,哎,刚进错帖子,回复到别人的底下了。

网友:
必须拆一下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咯,哎,刚进错帖子,回复到别人的底下了。

很有心的回帖,可惜我没有家元了

网友:
这什么电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有心的回帖,可惜我没有家元了

没事,相互学习。我手机照相机里带图片翻译功能,搜一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