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试宁德46135会不会翻车

楼主(2024-10-08):
不止是否正品,便宜也就随缘试试,说是全新实际鬼知道
现在在放电看看容量
内阻都在1mΩ 倒是没问题
准备装在电驴用

分容标签是新的,是不是真的也是打个问号,哈哈哈生性多疑
怎么正负极也不标一下,后包皮的?

网友:
期待您的检测结果,

网友:
估计价钱不低

网友:
等你的测试和使用反馈;锂电池水深啊,绝对是拆机B品、套皮翻新、全新上架的全新、不知循环了多少次、剩余寿命多少;拆机A品一般都是大点的电池厂收了、私人一般就只能搞到B品。全新的目前只有EVE亿纬锂能官方1688网站能买到,我也再考虑买亿纬40135,C40电池来组一个电池组、自己用必须磷酸铁锂电池、安全第一;

楼主:
18A恒流放电到3.15v了,容量目前放到了18Ah多,在等一下就结束
电芯温升很低,对付代步电驴应该足够有余了

楼主:
结束,恒流18A一直放到2.7v
放出24.8Ah容量,算足容吧
晚点时间装电池组

网友A:
20只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电动车使用吗?

网友B:
29块钱一只不包邮?

网友:
铁锂,到3V基本没啥电了

网友C:
耐不耐用就看整组一致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只多少钱入手的?

焊接螺柱 32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B:
29块钱一只不包邮?

焊螺柱了,一个32  单个电芯29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耐不耐用就看整组一致性了。

塞个极空主动均衡,容量差不大能用得住,差多了就要换芯

网友(2024-11-18):
楼主 我也想DIY一组给电驴用  48V的小国标车,电池仓体积受限只能一串来组电池组,想要精确点知道电池电量情况可以蓝牙连接的,建议用啥主控?

网友:
铁锂电池,一致性,不用期待!
即便目前不错,几个循环之后,也是面目全非

网友:
20只多少钱入手的

网友:
一致性差, 有主动平衡就行, 铁锂就这样

网友:
我组了一组48V的目前用得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