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 华为nova3降级实时更新

楼主(2024-10-08):
之前发的帖子,后来不小心又给升级了,翻看资料发现忘记了之前怎么降级的,这次记录一下方法。

原帖https://www.mydigit.cn/thread-455394-1-1.html
该帖实时更新。
花了几个小时时间,终于搞定,是利用了大佬分析的小包引导法
第一步,先利用强刷模式,具体操作可以看一下酷安大佬某贼的教程https://www.coolapk.com/feed/268 ... olapk.market_14.0.0

转自万维网。
拆后盖进入刷机模式。
华为Nova3 移动版 PAR-TL00 PAR-AL00 拆机进深度刷机模式清晰短接图,刷机、解锁进高通9008模式(EDL)方法

  • 施用方式
  • 首先,关掉手机,打开电池盖,用镊子短接下图的两个触点。
  • 然后通过数据线连接电脑。在电脑-管理-设备管理器中,可以看到手机进入深度刷机模式的端口(高通9008)。松开镊子。
  • 检查是否出现端口后进行刷机。短触点位置如图所示:

然后根据酷安大佬的教程进行刷机。刷机包是万维网下载的出厂包,我只找到了103版。刷完大包后会直接重启开机,然后识别机型都是错误的,是因为没刷小包。

而按照大佬进行5%刷机刷小包的时候,一直提示不是升级模式,也就是5%模式后,会自动重启。那么别急,因为折腾我下了好几个包,拿出9.0的刷机包,解压出小包,然后按照大佬开刷9.0的小包,自然就会进入刷机状态,刷好后会提示重启,选择不要,这时再选择103的小包刷入,就不会提示错误了。
以下是小包引导法教程:
小包引导法
先选择和当前版本相近的小包,勾掉userdata分区,点击开始,如果可以成功,不重启手机,再依次刷入目标版本大小包,开机。
下载模式在刷入第一个包前会校验版本信息(Recovery防回滚),之后的则不会。所以可以先利用高版本的小包过验证,后面再刷入目标版本的包就不会被阻碍了。勾掉userdata是因为耗时且容易失败。刷高版本小包目的只是为了过验证,不需要刷userdata。
刷完小包,提示重启,这时重启就可以了。
注意:折腾过程中,我没退出账号,导致刷入出厂版后无法进入系统看配置,建议折腾时先退出账号。不过捋清小包引导法后没试过账号存在会出现什么情况。建议还是先退出账号,否则得刷9.1版的系统,才能退账号,低于9.0的版本都会提示无法联网。

网友A:
降级?

没升级鸿蒙吗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进行升级,还有降级的神奇玩法?厉害了我的哥!

楼主:
第一次尝试进5%刷机模式,失败,后来还是得拆后盖进入1.0刷底层模式。
其实应该可以直接进入fastboot直刷。

二,开始降级
打开华为线刷工具。安装好驱动,手机进入升级模式(正在安装升级包5%)连接电脑。
下面介绍两种常用的降级方法。
1,直接降级法
点击工具右下角的“...”按钮,选择目标版本大包,点击开始。刷入完成后软件会弹窗提示是否重启手机,不重启,再选择小包,点击开始。刷入完成后选择重启手机,耐心等待手机重启。
一般来说直接降级仅限于小版本之间的切换,版本跨度大了就会因为Recovery防回滚机制失败。
2,小包引导法
先选择和当前版本相近的小包,勾掉userdata分区,点击开始,如果可以成功,不重启手机,再依次刷入目标版本大小包,开机。
下载模式在刷入第一个包前会校验版本信息(Recovery防回滚),之后的则不会。所以可以先利用高版本的小包过验证,后面再刷入目标版本的包就不会被阻碍了。勾掉userdata是因为耗时且容易失败。刷高版本小包目的只是为了过验证,不需要刷userdata。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降级?

没升级鸿蒙吗

nova3 970的U,6G的内存,升鸿蒙很卡,试过了,官方软件最低只能降到9.1应该,之前是9.0。
降为出厂8.2的话会流畅。但是我忘了步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来说,都是进行升级,还有降级的神奇玩法?厉害了我的哥!

我自己是用小米的,小米只要解了BL就可以随便怎么降级,但是华为好像跟苹果一样是不能解的,但是有专门内部软件可以降级,之前我成功了,但是忘记记录步骤了,最近不小心又点升级后一直用着不流畅,昨晚想着折腾下降级继续用。

网友:
降级操作,很牛呀

楼主: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尝试进5%刷机模式,失败,后来还是得拆后盖进入1.0刷底层模式。
其实应该可以直接进入fastboot直刷。 ...

昨天试了一晚,今天又搞了一下午,终于搞定。果然得用小包引导法。

网友C:
以前刷过nova4官方偷渡法降级,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还想解bl,后面还是算了,酷安有些人严重引流,赖得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刷过nova4官方偷渡法降级,已经没什么印象了,还想解bl,后面还是算了,酷安有些人严重引流,赖得理。 ...

找到破解的降级软件,配合刷小包降级法成功降级,就是要拆机刷个出厂包就是了。

网友:
感谢分享!回头我也试试。

网友:
手机助手不能使用吗

网友D:
昨天看快手一个同行水果手机升级卡的不行,然后又退回降级,到了输入id的时候键盘有的键打不出来,导致无法激活,彻底报废

网友:
降级操作,很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昨天看快手一个同行水果手机升级卡的不行,然后又退回降级,到了输入id的时候键盘有的键打不出来,导致无法 ...

水果玩不得。。我那ipadmini2都一直降级不成功。。苹果虚拟机来的。

网友(2024-11-08):
是进行升级,还有降级的神奇玩法?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2025-01-05):
引用 楼主:
第一次尝试进5%刷机模式,失败,后来还是得拆后盖进入1.0刷底层模式。
其实应该可以直接进入fastboot直刷。 ...

老哥能分享一下固件包吗,我的nova3卡logo了,试试9008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

网友:
我那个NOVA5 PRO 一直用10的系统,直接ADB禁用升级程序,要不然不停地提醒升级,并且还自动下载安装包,真TMD烦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