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轩辕剑叁外传:天之痕》启动出错Role DataBase init Failed. &文字对话显示一半

楼主(2024-10-08):
最近在重温一些早年曾玩过的RPG单机游戏,当然大部分都是打开看看就玩不下去了,可能这也象征着回不去的青春吧。

打开游戏出错提示

用16进制文本编辑器打开游戏目录下的Env.dat文件,可以看到游戏路径,修改一下就好了。或着用随便一个文本编辑器打开,看到游戏路径后,把游戏文件夹复制到这个目录下也可以,一般默认的目录路径是C:\Swd3e

再补充下,如果在Win10系统运行游戏时碰到文字对话只能看到一半问题,可以打开系统设置、时间和语言、语言、添加语言、繁体中文(中国台湾),并将其设为第一个即可解决,设置完后最好把系统重启一下。

网友:
我玩的游戏屈指可数,这个算一个,光盘安装的,用了修改器的那种。

网友:
当年买正版,4CD还有一张音乐集CD和攻略,第一次玩时被那水墨画风格的画面惊呆了。

网友:
经典游戏,陈靖仇

网友:
我也正在重温经典我是WIN7系统64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