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各位大神,这个东西是干啥用的

楼主(2024-10-08):
看着像是显示器之类的,但是不知道干啥用,怎么用。
各位大神帮忙看看这是干啥的

网友A:
那么多继电器,怎么可能是显示器呢?显示屏部分应该属于操作面板,最后通过继电器去控制执行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多继电器,怎么可能是显示器呢?显示屏部分应该属于操作面板,最后通过继电器去控制执行单元。 ...

我看b站有个网友利用这种类型的废板子和显示器做了一个单片机俄罗斯方块

网友B:
蓝色那块像是液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蓝色那块像是液晶屏。

确实是显示屏

网友:
看样子,应该是控制几路线路的,显示屏显示几路的通断状态

网友:
这是控制单元

楼主:
干啥用的老哥

网友C:
像火灾报警控制器

网友D:
生化实验室设备控制板,楼主,别什么都捡,好奇害死猫

楼主:
引用 网友C:
像火灾报警控制器

我去搜索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生化实验室设备控制板,楼主,别什么都捡,好奇害死猫

真是好奇害死猫,我先看见电路板就像捡。然后拆

网友:
感觉像工业风淋室类似的控制板

网友:
接上电源看看显示啥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工控板,配合程序,小到控制各类门禁开关,大到空间站各类电子设备操控,要想问究竟干什么的,那就看你哪里捡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工控板,配合程序,小到控制各类门禁开关,大到空间站各类电子设备操控,要想问究竟干什么的,那就看你哪里 ...

在地产公司捡的